横河伺服电机中的刚度参数和速度环闭环?

楼主(2007-05-16):
横河伺服电机中的刚度参数和速度环闭环?
到底是怎么互相影响的,本质关系是什么?

网友A:
对于多数伺服而言,刚度往往是多个闭环参数配合电机/系统特性的综合作用结果,与闭环增益,内部指令滤波时间常数,有着直接联系。
   当然也有些伺服系统将刚度抽象出来,作为系统调整的目标参数,比如kollmogen的某些伺服型号,既有传统的PID参数设置模式,也有刚度,频响等设置模式,这也许需要内部的算法转换或模型支持。
   不知横河伺服是否也是类似,楼主不妨简介一下其刚度参数的设置要求和方法,让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它是一个自动调整后系统自动提供出的一个值,但人为也可以改动。
关键是就算它自动调整完了,我还是不知道这套伺服系统的传递函数
它只提供了一个速度闭环的带宽(自动调整后),那我该如何计算传递函数呢?

网友A:
楼主是用伺服,还是研究伺服,如果是用,知道不知道“这套伺服系统的传递函数”有什么关系吗?!这就是工程实际,理论未必奏效;如果是研究,则“传递函数”这种理论性话题未必适合在这样的论坛中讨论,应该去“水木”等高校BBS。

另,既然刚度是“是一个自动调整后系统自动提供出的一个值,但人为也可以改动”,那么该厂家的伺服算法模型应该不是传统的PID,至少也是经过转化的,否则没有直接的可供用户改动的刚度参数。

网友B(2011-01-03):
您有没有横河DD的软件和操作器,我有一套 DR1008B00 没有资料,没有操作器。13566686520

网友:
在这里讨论传递函数等没有意义,工控网上做设计的很少! 有些人,像年度积分很火的那位,至今都在怀疑矢量控制,都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工控网偏重于应用!

网友C:
相对而言,刚度、阻尼的物理意义比P、I、D的物理意义明确。

Parker Compax3控制器就采用了刚度、阻尼作为调整量,其中刚度、阻尼的具体公式与P、I甚至负载惯量比、电机常数有关。之所以这样让客户直接调整刚度、阻尼,我还是估计是基于其物理意义比P、I、D明确的因素。

网友:
对:叫我小白 关于

相对而言,刚度、阻尼的物理意义比P、I、D的物理意义明确。

Parker Compax3控制器就采用了刚度、阻尼作为调整量,其中刚度、阻尼的具体公式与P、I甚至负载惯量比、电机常数有关。之所以这样让客户直接调整刚度、阻尼,我还是估计是基于其物理意义比P、I、D明确的因素。

PID参数都可以通过电机参数整定出来

PID参数都可以通过电机参数整定出来

内容的回复:

正解!

网友D:
工控网的回复做的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