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请求赐教!

楼主(2007-05-16):
7.5千瓦异步电机潜水泵,原定子铁心直径为200mm,绕组漆包线直径为1.2mm,所用漆包线长度大约为75米,现能不能改为定子铁心直径180mm,绕组漆包线直径为1.4mm,用约45米(改的目的是想节约漆包铜线,降低成本),额定电流和发热大概怎么变化?请高手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原定子铁心直径为200mm,绕组漆包线直径为1.2mm,所用漆包线长度大约为75米,现能不能改为定子铁心直径180mm,绕组漆包线直径为1.4mm,用约45米”

1、减小铁心截面,若磁密不变,磁通减小,匝数增大;
2、减小铁心截面,就等于减小功率,减小工作电流,导线截面应减小;
3、就是说你选择定子铁心直径180mm,应该选用导线直径小于1.2的导线,匝数不低于原绕组;
4、由于你的错误,这台电机将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楼主.是想将定子长改短吗?
或是成批的产品要改型?似老刘工说这改型要经过一些复杂验算的.改细定子的话//
一样的,改短.或细后后.定子减小.锡刚片质量未变.保原出力.匝不变的话.功率因数会降低的.铁损大
加匝后.用铜量减不了多少的,如果是一台无所谓啦.
成批的话.核算合理的情况下.减本到极限...
呵呵~也要保证质量的吧~

楼主:
不是长改短,实际上国标里7.5千瓦有两种规格的绕线一种是1.2毫米绕线需要120米,定子铁心直径200,现在用的;另一种是1.45毫米绕线只需要68米,铁心直径180毫米但是1.45比较贵,我想用中间的尺寸,也就是1.3毫米的绕79米,铁心直径保持200毫米的,但是国标里没有这个规格的,呵呵,现在5.5千瓦的绕线用的是1.3毫米绕79米,也就是说5.5千瓦的绕组和7.5千瓦的铁心配合,新电机的功率是不是接近7.5千瓦?试验了下,原7.5千瓦的电流有18.6安培,现在换了后只有18安培,也就是说功率稍微小了一点,但是又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比方说会不会在加上负载后电流会变大,又或者变小远远达不到额定功率?现场试验的时候感觉还可以

网友B:
  呵呵...同样锡刚片牌子的定子,把5.5的绕组套在7.5的定子上?铁损下降.出力减小.不同材牌号锡刚片.另当别论.
  晕乎..电机的匝数是根据个体机材质尺寸量体裁衣吧~
  且一个产品出厂.这都有行业标准和国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