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一个PLC顺序控制

楼主(2007-05-16):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要求是:
1、一个电机拖动的平台,按顺序在六个位置分别停一次,每次停止时间相同。每次停止都是由每个位置的接近传感器给出停止信号。停止在任一位置后,控制小车上气动系统的电磁阀使小车提升后下降回原位,然后继续行进,直到下一位置,重复该动作。到达第6个位置并完成动作后,小车直接回到第1个位置。重复整个过程并无限循环,除非按下停止按钮,按下停止按钮后小车回到1位置并停止运动。
2、每一个位置有一个单独的往复运动机构,该机构位于每个位置的顶端,当平台到达特定位置并提升后,可以通过该机构向小车中放入物料。该机构工作于一个瀑布状的流道中,不启动该功能时,机构停止于瀑布最左边,不进行截流,当按下按钮后,机构在瀑布中进行往复运动来截取液体。截流动作和小车的上升下降过程吻合,上升时开始截取,下降到位后截取动作停止,上升到位和下降到位有对应的传感器给出信号。
3、工作中如果发生断电事件,在下次上电后,小车首先要下降到位,并回到位置1,然后继续按照程序进行动作。
4、使用西门子CPU226和对应的扩展模块设计控制系统。
本人刚接触西门子PLC,很多东西都不明白,现在我自己写的程序感觉不能很好的实现上述功能,由于时间紧迫,希望各位高手能够给予指点和帮助。

网友A:
我有一个顺序控制的项目程序你可以参考以下,如果需要请加我QQ:601448097晚上抽空发给你。

楼主:
强烈建议论坛能上传图片。

网友B:
你成为vip用户就可以上传图片了,把自己的资料填完整就行了。

楼主:
除了图片以外,能否将压缩包上传?我写的mwp格式的s7200程序可否上传供各位网友下载?

网友C:
能把这段话说的再详细点不?
“每一个位置有一个单独的往复运动机构,该机构位于每个位置的顶端,当平台到达特定位置并提升后,可以通过该机构向小车中放入物料。该机构工作于一个瀑布状的流道中,不启动该功能时,机构停止于瀑布最左边,不进行截流,当按下按钮后,机构在瀑布中进行往复运动来截取液体。截流动作和小车的上升下降过程吻合,上升时开始截取,下降到位后截取动作停止,上升到位和下降到位有对应的传感器给出信号。”
我今天看了一下,还是不怎么了解这个控制过程,特别是那个瀑布状流道是个什么样子?能把你的第2个要求用图来表示一下?其实这个控制很简单的,就是在这个方面不怎么了解,请多多指教!!
我的邮箱是:zouzqian@sina.com

网友D:
向楼主打听一下小车的运行轨迹是直线往复还是圆型循环,因为你提到小车的停止是由接近传感器来控制的,我觉得这对小车的运行有很大的影响,是编程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网友D:
另外我觉得楼主对于那个所谓的往复运动机构的说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要知道小车一升一降就可以了,至于谁来给他装料就是另一个控制系统的事情,在这里提出来不是混淆我们的思路么?还有怎么只有小车接料,没有卸料的过程呀?盼快回复!

网友D:
这个程序凑合着应该能用吧,前提是小车作圆周运动,当然了如果小车作直线往复运动的话就需要再加一个反转输出,并更改一下复位运行子程序,复位的过程中接近传感器不会影响小车的运行。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D:
开机后系统即自动运行,I0.0为停止按钮,Q0.0为小车运行控制,Q0.1为小车升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