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伺服电机与其配套齿轮的齿轮比有无关系!1

楼主(2007-05-16):
我们做了两套齿轮,比列分别为3.6:1和1.8比1,请问是比例大了好还是小了好?
(我们对这两套齿轮在同一伺服上都作了试验,个人觉得3.6:1的齿轮比较容易调试和控制,不知道是否是这样?)

网友A:
首先需明确,在有齿轮减速环节的系统中,折算到伺服电机轴端的负载惯量,与减速比成平方反比关系。因而,减速比越大,负载与伺服的惯量比越小,伺服工作起来就要轻松许多;反之亦然。
    如果考虑到爬行(根据楼主有关帖子)问题,则伺服参数和传动系统的特性都需要考虑。提高伺服驱动能力,提高增益都有助于解决爬行问题,而且早在二三十年前,英国人和日本人就已发明和应用“振动悬浮”技术(人为的使系统微震),解决传动系统的非线性和爬行问题。具体到楼主的问题中,如果两套齿轮的精度和安装都没有问题,则传动比大的,伺服对负载的相应驱动能力强,因而也有助于爬行的克服。但是,如果真的感觉系统爬行严重的话,可双管齐下,也应从机械系统上着手考虑如何改进和调整。

    另,如非必要,还是建议伺服与丝杠直连,省去齿轮传递环节,这样做可能需要加大伺服驱动能力(力矩),造成成本提高,但是简化系统结构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省掉这一块成本不说,而且传动环节越少,系统的非线性等问题越少,比如间隙,死区,弹性形变等,系统性能和可靠性也越任意保证。

网友B:
原来是自己制造阿。难怪连3.6都作了出来。
如果最终力矩都能满足的话,你在看看惯量的匹配阿。。。

网友C:
如果伺服的转速足够,还是减速比大一点好。

“还是建议伺服与丝杠直连,……,可以省掉这一块成本不说”
成本是省了还是费了,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