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止进相机的几种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07-05-16):
摘要:
为了提高功率因数,我们在总配电室10kV侧采用高压电力电容集中补偿,而对几台6kV高压磨机,则利用相位补偿机(简称进相机)单独就地补偿。

由于旋转式进相机存在以下问题:①对安装环境要求高、怕灰尘;②碳刷易出故障,更换频繁;③由于上述2种情况,易使换向器表面打火烧坏,使其与碳刷表面接触不良,需定期对换向器进行车削加工后再人工清槽。④运行噪音大。因此静止式进相机应用愈来愈广泛。

1 静止进相机原理简介

  静止进相机实际是一台控制柜,没有转动部件,不会产生火花,不怕灰尘,参数易调节。它是通过检测电动机转子回路电流的变化,经过控制器的分析,自动跟踪电动机转速变化,控制变频器把50Hz的交流电,转变成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电流频率相同的电势,施加到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上,以改变电动机的转子和定子电流的相位,使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明显提高,定子电流下降。

此系统虽然采用无触点控制,安全耐用,但在运行中还是会出现故障的。根据我们在维修中的总结,故障一般分2类:①外围设备故障;②控制部分(变频、控制、触发板)故障。

2 故障

2.1 外围故障

外围设备包括采集电流信号的电流互感器、电源空气开关、电动机起动、进相机投入状态转换的直流接触器,控制部分供电的交流接触器、熔断管、逆变变压器、控制变压器等。

此进相机采用智能化技术,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在故障情况下会自动退相,并利用触发板上的指示灯指示故障类型,作为维修人员,必须首先了解各个外围部件的作用,熟记触发板上6个故障指示灯在不同状态下代表的故障情况,如果进相机在运行中自动退相或人为退相后无法再进相,维修人员应首先观察故障指示,判断故障大概类型,再详细处理。

我们在维修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电动机在正常检修后开机,投进相机投不上,观察故障指示,发现是电源故障指示灯亮,我们就从空气开关查起,在确定开关正常后,查电源保险管,发现烧一相,另查其它设备正常,便更换保险管,再次进相成功。另一种现象是,进相机在正常运行时自动退相,观察故障指示灯为温度故障,同时感觉到柜内温度偏高。这种情况常出现在夏季,加上安装位置通风不好,可控硅限温装置动作引起的,临时解决办法是退相后10min左右,可控硅温度下降后再进相,彻底解决办法应是改善安装环境。

2.2 控制部分故障

控制部分有3部分组成:1块电源板、3块触发板和1块控制板。此部分故障几率很小,我们在维修中遇到过一例控制板故障,故障表象很简单,即在投进相机时,电源熔断管烧,更换后再投,40A空气开关跳闸,此时,我们判断不再是电源回路问题,即将磨机电动机脱开,用模拟板在试验状态下投入进相机,用钳形表测量逆变变压器原边,电流在25A左右,而逆变变压器在此状态(空载)原边应无电流或很小,这说明变频回路有环流,此故障也超出了故障自诊断系统范围,故障指示出现随机性。鉴于此,我们判断是控制板上主程序芯片有问题,于是,将其更换,再在模拟状态下空试,逆变变压器原边电流接近零,开机进相顺利。此故障易使维修人员误判为电源回路问题,在外围设备查找问题,走弯路。甚至在对外围设备作简单处理,更换熔断管,连续再投进相机时,也有可能投上,只是此时系统带缺陷工作,回路环流大,补偿性能极不稳定。所以,维修时一定要测量逆变变压器原副边电流,看它是否超出额定值,以助分析故障原因。

控制回路中,从3个电流互感器检测的输入信号,都经过光电耦合器。如果进相机在运行中自动退相,且故障指示灯中“缺相”运行指示灯亮,在排除电流互感器故障可能性后,应检查光电耦合器是否发热严重或测量其输出是否正常,如发热严重,就可能是光电耦合器故障。

2.3 可控硅(SCR)故障

静止进相器采用变频技术,通过12只(3组)可控硅来得到附加电势。每1组中,如果有1只可控硅击穿,就会引起磨机电流抖动严重,此时进相机环流亦大,逆变回路熔断器易出现烧毁现象。处理方法是,退出进相机,对各个可控硅逐一测量,找到已击穿烧坏的可控硅。

另外,控制回路中,触发板上的触发信号,都是利用插接头加至可控硅的门极和阴极,检修时,一定要注意极性,插接头不能插反,否则,可控硅会因承受反向脉冲而关断。我们在刚使用此进相机调试时,就因为厂家一时疏忽,使部分插接头插反,造成6个(每组2个)可控硅关断,结果是一旦开始进相,就使磨机电动机转子回路因开路而保护动作跳闸。

网友A(2007-07-16):
讲的比较清楚,好,但有一点模糊,一块主控板,两块触发板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