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MCGS与ARM的通讯研究

楼主(2007-05-16):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MCGS与ARM的通讯研究。
有些具体做法我不太明白请教各位。是不是写一个ARM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所谓的通信协议应该怎么定义?也是在驱动开发的collectdevdat()下面写吗?
我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幼稚,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越详细越好。谢谢!
回帖或者邮件都可以
e-mail:maqian0832@sina.com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ARM的串口或以太网口定义个MODBUS RTU 或者TCP/IP协议,与MCGS通讯就行了

楼主:
谢谢“九鼎小牛”的回答
昨天有人在群里也建议我使用MODBUS RTU协议,但是我对协议理解的不好,不知道怎么定义,是在ARM中编程定义协议吗?
与MCGS通讯不需要开发ARM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