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RS232接口的电缆

楼主(2007-05-16):
公司的笔记本没有9针口,不能直接连接LGk200的PLC,可以用USB转RS232的电缆吗?我从数码城买了一个可装了好几次都无法通讯,为什么呢?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可以使用?要多少钱一条呢?

网友A:
设置好COM口号

网友B:
有的USB转RS232的电缆可以用,有的不可以.最好用232转PC卡通讯

网友C:
我有一根USB/232,需安装它的驱动程序后,才能当串口COM3用..

网友D:
从设备管理器中查看转换后的COM口,在软件中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E:
我买的是45一根.华龙里面都是,COM口设置成COM4或者COM5.问题是你的WINDOWS下面驱动能不能找到.

网友F:
需安装它的驱动程序

网友G:
USB转232是虚拟的COM口,有的工控软件不能识别,特别是旧版的软件.你必需买PCMCA转232的卡才可以.

楼主:
设备管理器中转换后的COM口设置成COM1,但是既是不能联机,在软件中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H:
都是老问题了,还没搞定?

网友I:
市面上有专用的通讯线卖。100元左右。

网友J:
建议买力特的USB 2.0转串口线,大概70元1根;我用了好几年,没发现问题,适用于三菱、欧姆龙、西门子PLC。
    建议最好不要买40元以下的这种线。

网友K: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5523-1117-111702/item_detail-0db1-179c2459d36f5a65a4d48180ca8baa2a.jhtml#
是IBM原装的,性能绝对好,驱动是通过微软徽标测试的.

网友L:
我本本就用的是USB转232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装好驱动,在设备管理器找你插的那个USB口,设置驱动程序路径,然后设置com口参数,就OK了,实在不行就买个免驱动的数据线

网友M:
现在的电脑都没有9针接口郁闷呀

网友H:
我弄到的一根的就是四十块钱的,采用台湾prolific芯片制作,安装好驱动后,在plc编程软件中选择对应的com口就行了,非常好用。可惜大家买的时候看不到芯片,不过你要是带上手提和PLC还买不到的话,那就不能怨别人了:)

网友N:
从设备管理器中查看转换后的COM口,在软件中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
者为仁兄说得对,没必要那么复杂,我现在就用这一根,30元天津买的,根据型号安装驱动,完了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具体是那个,不同的USB可能转化结果也不同,要留意奥。

网友O:
有的PLC能通过USB转换成的COM口通讯,有的不能!欧姆龙和施耐德有可以.

网友P(2007-06-15):
在此请教大家你们用USB/COM的电缆。有做过长时间监控吗?比如说:连续监控1小时或者2小时他还能正常工作吗?我买过40RMB、80RMB、140RMB的USB/COM的电缆,在下载程序是没有问题。但是长时间监控就会出现通信出错提示!!

网友Q:
to:老菜鸟.请问你说的那USB转232的电缆能买到吗?我去电子市场没买到啊

网友J:
哦,买不到的话你就买1根50元以上的电缆吧,这玩意毕竟是一分价一分货。

网友R:
真正的USB-RS232通用所有的PLC   QQ:280692413

网友Q:
to:老菜鸟.我买欧姆龙的转接头说要1600元

网友S:
有谁能提供PC机的USB与台达DVP-14SS的PLC连接的转换电缆

网友S:
我刚买了一条转换电缆,可以同台达DVP-ES的PLC连接,但不能同台达DVP-14SS的PLC连接,这是为什么?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T(2008-03-07):
Z-TEK 这个型号的USB-RS232口,基本上都好用。

网友U:
是呀,感觉便宜的很容易受到干扰,且经常通讯不上,尤其是经过转接后与RS232型接口的PLC,效果明显差得很,我买的60多元的也是垃圾货,不知道好的应该是什么价位,我只知道OMRON公司提供的承诺有质量保证,但价格却很贵的.

网友V(2009-02-09):
专业销售LGPLC,

www.huamon.cn

广州华铭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