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松动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最近出差遇到一件烦心事,机器上经常运动部分的螺丝已经上紧了,但是机器运转一两个月后螺丝就会松动.加弹簧垫片也没用.声明:机器上面的螺丝是不能上螺纹胶的!

网友A:
用自锁型螺帽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可以用双螺母锁紧  变化厚度

网友D:
再上一个螺母,较紧。

网友E:
一般有两种方法:1.使用两个螺母对锁,2.使用固态胶。
请指教!

网友:
哦,没注意看:不能使用固态胶,第二种方法取消。呵呵...

网友F:
防松胶不行,弹垫不行,双螺母也不行,还可以用机械防松装置,方法有好多种,因情况而定,例如脚蹬三轮车被动轮螺母防松防松!

网友G(2007-06-16):
侧面钻孔,装销

网友F:
装销可不行,那个叫齐缝螺丝!

网友H:
如果有两个螺丝以上且在同一个平面,可以在两螺丝头上钻个孔,用铁丝扎好两螺丝头机械防松,OK

网友I(2007-09-16):
请先看看你那机器的放置的水平是否有问题哦

网友J:
1:双螺母
2:防松螺母
3:螺母开槽装开口销

网友K(2007-11-11):
加装止退垫圈或加开口销钉

网友L(2008-11-21):
上海承泰金属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精密不锈钢标准件;半空心、实心、全空心铆钉。
★不锈钢自钻自攻螺钉、各种自攻机螺钉、防盗螺钉等。★批发零售12.9级内六角、外六角、平杯、圆杯螺丝。
※质量为日本、台湾产品相等,工艺冷墩一次成形,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图订

网友L:
上海承泰金属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精密不锈钢标准件;半空心、实心、全空心铆钉。
★不锈钢自钻自攻螺钉、各种自攻机螺钉、防盗螺钉等。★批发零售12.9级内六角、外六角、平杯、圆杯螺丝。
※质量为日本、台湾产品相等,工艺冷墩一次成形,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图订

联系电话 13585978259   传真021-63600278

网友M:
先解决机械振动问题,不妨加点固持胶比如609胶水

网友N:
自锁螺母、双螺母锁紧

网友O:
一般有两种方法:1.使用两个螺母对锁,2.使用固态胶

网友P:
方法都说得差不多了,还可以试试改下螺纹,用细牙的

网友Q:
双螺母, 防松螺母, 螺母开槽装开口销

网友R(2009-02-14):
弹簧垫质量不行吧。可以加个铝平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