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三菱FX2N实现伺服电机的PLC控制

楼主(2007-05-16):
请高手指点用三菱FX2N系列PLC实现机械手的三自由度控制,还要加上伺服扩展器。
最好有接线图和梯形图,谢谢了

网友A(2008-02-01):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电机
我这有松下的接线图

网友B:
三自由度控制应该选FX3U会更好!

网友C:
要选择合适的设备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