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西门子TP170A高手

楼主(2007-05-16):
   大家好,我是个西门子PLC新手,现在想用TP170A和CPU224CN完成如下编程,我该如何做?高手指教!
       在170A上得到动态的数字(数字求和),我在170A上分别设定1号按钮为1.00,2号按钮为2.00,3号按钮为3.00,4号按钮为5.00,我要把他送入到PLC,并要在按下这几个按钮的同时在170A上显示出他们相加后的值,我该怎样写程序,如果谁知道的话请速与本人联系!RMB酬谢!!!!!!!!!!!
E--mail:llb0320@126.com
QQ:409249791

网友A:
并要在按下这几个按钮的同时在170A上显示出他们相加后的值
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屏上在任意时刻只能响应一个按钮

网友B:
可以将按钮设成不会自动弹起,就是点一下,按钮按下,再点一下,按钮弹起,这样可以像选择复选框一样,依次按下多个按钮。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