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换相角

楼主(2007-05-16):
各位大侠,直流无刷电机怎样通过手工的方法找到换向角,旋变反馈,谢谢!

网友A:
可以查看本人在“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7708”一帖中所做的答复。

另,很多问题其实在论坛中都有讨论,建议首先搜索,搜不到再发问。

楼主:
请教波恩版主,如果是多极旋变,链接中的方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是否同样找sin的过零点,还有用UV通电低压直流电源,24V可以吗?假如负载太大,电机转不起来怎么办?

网友A:
是的,多极旋变原理一样。

另,用UV通电低压直流电流时,只要保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或电源的电流能力,就是安全的,至于用多高的电源电压,看绕组电阻和目标电流的关系,其实电流也不必过大,只要电机不是太大,2~3A就差不多了。
对相位时,建议拆下电机,空载操作,带着负载,很难对准。

楼主:
  好像科尔摩根有一种驱动器也是这种方法,不知版主有没有听说过这种技术,驱动器可以在电机不动的情况下测出换相角,

  “近年,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无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动机,它不是利用反电动势来检测转子位置,而是通过贴于转子表面的非磁性导电材料,利用定子绕组高频开关工作时非磁性材料上的涡流效应,使开路相电压的大小随转子位置而变化,从而可通过检测开路相电压来判断转子位置,这种无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动机克服了一般无位置无刷电动机的启动和低速运行问题,但该方法需要特殊的电机,对电机的制造工艺提出很高的要求”

    不知上述提到的是不是这种技术

网友A:
“好像科尔摩根有一种驱动器也是这种方法”本人推荐的方法正是科尔摩根用的方法。这倒未必是科尔摩根发明的,而是目前的通则。

目前有多种无相位传感器的转子位置检测技术,比如利用交直轴电感差异,电机瞬态加速度等等,都可以实现高频微震条件下的无转动检测,但是技术成熟度有限,以色列的Elmo(?),三菱的某些型号,都有类似功能,但是也未必允许带着负载测。

楼主列出的方法我也第一次听说,应该不是楼主想找的技术。该方法可能对电机的运行性能有影响,而且“需要特殊的电机,对电机的制造工艺提出很高的要求”,不知实用性如何,高不好可能只是一种理论上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