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5电路问题!

楼主(2007-05-16):
   请问用555能搭出30小内让才、输出电压从0V渐变为10V的电路吗??我是用做变频器频率信号用的,客户要求机器在30小时内从62HZ递降为58HZ,考虑到成本不准备用单片机和PLC,请问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我实现???望各位朋友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A:
据我理解不行,靠电容的充放电延时如此长,即是行也不可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也想过电容不行,想了两天了还是没择!请朋友帮忙看看有什么可行的办法???

楼主:
怎么还不见朋友支招啊?

网友B:
试试用RC振荡加计数器芯片,应该可以做.

楼主:
   谢谢roycf我会试试看的!到时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