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控制卡的PID编程问题

楼主(2007-05-16):
  前几天已经在论坛里求教了大家关于我的伺服加载系统使用控制卡进行闭环控制的问题,我所做的系统主要是实现力和力矩的被动式加载,在力的输出端加有传感器进行力的反馈。我用的是Trio Euro205X卡,现打算直接在Motion Pefect2  上面进行编程,主要实现PID控制算法,想知道里面的P,I,D参数如何设置,自己试了一下效果很不好。
  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如果楼主已经知道如何通过Motion Pefect2调用Trio Euro205X卡资源实现PID控制的话,则具体效果当取决于模型和参数,是一个需要细抠的活。

   另,“伺服加载系统”!楼主所做的工作是要测试伺服系统的性能指标吗?如方便是否可以(通过留言)告知楼主所在单位的名称,很希望就伺服测试问题与楼主和贵单位深入交流。

网友B:
PID参数首先应考虑根据建模和理论分析计算,不过一般模型难以建立和分析时可以在实验中确定,可以先确定P参数,先取很小的值,在加大到震荡,最后减小到合适的值,再定I参数,同样的方法。最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