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生产中对气体报警器的要求

楼主(2007-05-16):
    现代工业中对安全的重视程度日见加深,请教各位在生产时对可燃(有毒)气体报警器的实际要求是什么,或遇到那些情况,最后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欢迎大家参与,多多交流.

网友A:
可燃气体传感器要求耐高温120度,检测汽油,输出4-20mA信号送PLC处理.

楼主:
目前气体传感器温度范围:-40~70度,一般被测环境都能满足,您的使用工况是什么?

网友B:
可燃气体传感器要求耐高温120度

网友A:
可燃气体传感器检测烘箱内气体浓度.

楼主:
如果直接在烘箱内测量,传感器是做不到的(探测器也不能),可以把被测气体引出冷却后再测量.另外,气体报警器的作用只是负责监控可燃(有毒)气体的浓度是否超过报警值,单位是:%LEL(百分之爆炸下限).如果要知道实际浓度值得自己进行换算.

网友A:
检测头装在箱体内部,耐温120度,信号处理部分装在箱外为常温,但需防爆,信号输出为4-20毫安,送PLC 进行下一步处理.

楼主:
我的产品没有在这种工况下用过(温度比较高),并且也未在相关国家单位做过此种实验(国家标准要求:-40~70度),其他参数要求可以达到,可以和我联系把资料发给你.longli201@126.com

网友C(2011-11-24):
引用 楼主:
关于目前气体传感器温度范围:-40~70度,一般被测环境都能满足,您的使用工况是什么?

一般电化学传感器基本是-20℃-50℃  稍微高点也没关系 只要不经常出于这种温度也是可以的,催化燃烧的大概也是这样子,除了温度对湿度要求稍微宽泛一点 但是不能有冷凝水 还有基本是在正常的大气压的正负百分之10左右 再好的探测器也跟传感器的性能息息相关 QQ  2298974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