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选型

楼主(2007-05-16):
目前:有一台设备的整机功率为34kw,其中加热系统20kw,一电机5kw,,那么电源主线选多大最为合适?

网友A:
你的加热是220V还是380V?

网友B:
vv3*16mm2

楼主:
加热220v的,选电缆一般按多少电流来算了

网友C:
算出总电流后,查电缆线的安全载流量表以确定电缆线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