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表与互感器

楼主(2007-05-16):
是不是只有互感式的电度表才可与互感器配用?而有的电度表(如有的电子式的)根本就不能加互感器?

网友A:
电流比150/5 A 50HZ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电流比分别为 150/5 75/5 50/5 30/5 15/5
安培电流数 150×1 = 75×2 = 50×3 = 30×5 = 15×10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07474

楼主:
我是说互感器的二次侧5A。而电表有20A的。基本电流恐怕也要大于5A吧。有的电子式电表根本就找不到电压线圈的小连片。互感器怎么接?

网友A:
“只有互感式的电度表才可与互感器配用?”
1、“互感式的电度表”就是额定电流大于5A的单相电度表,它不接互感器,例如额定电流是20A的电度表;
2、电度表的额定电流为5A的电度表,只要电路电流低于额定电流5A就不需要接互感器;
3、电度表的额定电流为5A的电度表,只要电路电流超过额定电流5A,就要接电流互感器;

网友A:
“有的电子式电表根本就找不到电压线圈的小连片。互感器怎么接?”
按说明书接线!

楼主:
我记的互感式的电度表额流5A,基本电流1.5A。电表应该是大部分时间里工作在基本电流里,这样计量才更准。如20A的,接入互感器以后始终工作在低电流里,是不是会对计量有影响?有的说明书说不明白,就一个纸盒,上面只画了进线出线,分不清哪是电流线圈,哪是电压线圈,此时,互感器是无发接如的。我是这个意思。对吗?

网友A:
“如20A的,接入互感器以后始终工作在低电流里,是不是会对计量有影响?”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额定电流都是5A的,不能配接20A的电度表!

楼主:
那10A的也不能接了。还是那句老话,是不是只有互感式的电度表才可与互感器配用?而有的电度表(如有的电子式)所谓的说明书只画了1.3进,2.4出,分不出电压电流线圈来,是不是根本就不能加互感器?

网友A:
“只画了1.3进,2.4出,分不出电压电流线圈来”
1、用万用表电阻档,1、2通电阻为零的端为电流端;
2、用万用表电阻档,1、3通电阻为零的为有连片,反之为无连片;

网友A:
“那10A的也不能接了。”
对!次级5A的电流互感器不能接!

网友B(2007-06-18):
现在的电表,为了防止断开电压连线片的偷电方式,一般都在表内部直接把电压输入端直接连接到电流输入端,能不能外接互感器,你看一下他的接线图就知道啦,不要受以上部分言论的误导。
一般电表的最大工作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6倍,合格的电表在最大电流下长期工作也是可靠的,不过建议长期工作电流最好控制在2倍额定电流比较好。但也有一部分高等级的电表,比如用作关口表的1级表,最大电流可能只有1.2倍额定电流。

网友C:
首先,电度表上的电压叫参比电压,电流有两个,一个是基本电流,一个是最大电流,有两倍表,有四倍表,也有八倍表。。。。
电表还分级,1级,2级,我们家用的一般是2级表,电子表一般是1级的,意思是在基本电流的5%到最大电流范围内可以可靠计量,1级表误差是1%,2级误差为2%。所有表都可以与互感器连接,如果连接不对就计量不准,连接以后还有个换算的问题。如电流互感器为1000:5,那么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量是200倍。电子表也可以接互感器,接的时候要主义相位,前提是一定要搞清楚电流回路和电压回路。

楼主:
搞清楚电流回路和电压回路?作为用户,电表是不让拆的,有的电子式电表根本就找不到电压线圈的小连片。互感器怎么接?

网友C:
单相电子表,有四个接点,前两个是电流回路,后两个其实是同意个点,前一个点与后两个之间是电压回路,前两个点之间有一个毫欧级的电阻,电表从这个电阻上测电压,测的的值就是电流大小,然后与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值进行向量乘,乘积就是功率,在积累就算出用电量了。所以电流互感器接1,2点,电压互感器接1,3或4,或2,3或4 。
一般的电表是计量器具,不允许拆,但同样也不允许随便接互感器,如果允许你接互感器,就可以拆电表。

楼主:
互感器输出5A。但大部分时间里输出1.5到4A。如20A的电表接入互感器后,会不会计量不准?

网友A:
1、20A的电表、10A 的电表,都是小容量负载用的单相表,不接互感器的直接接入电路用;
2、5A的电表,可以配用电流互感器,不存在计量误差大的问题;

网友C:
你的表是几级?如果是2级表,误差2%,一般互感器误差0。01%上,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A:
“互感器输出5A。但大部分时间里输出1.5到4A。如20A的电表接入互感器后,会不会计量不准?”
电表电流始终处在1/4电流量程一下,当然会计量不准!

楼主:
“你的表是几级?如果是2级表,误差2%,一般互感器误差0。01%上,所以问题不大”
我的表是几级我也忘了。有一次给人帮忙装了几快10A的电子电表,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遇到老师了多问几句。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20A的表,如果是20(100)A,.那就是基本电流是20A ,最大电流是100A如果是5(20)A,那就是基本电流是5A ,最大电流是20A,是4倍表,对20(100)A的表,20A的5%是1A,也就是说1A到100A的范围内都可以可靠计量,误差不会超过1%(电子表).对5(20)A的表,5A的5%是250mA,也就是说250mA到20A的范围内都可以可靠计量,误差不会超过1%(电子表).机械表一般误差为2%

网友B:
来聊电能表专业人士,呵呵。
不过也有点小问题,要求计量准确度的最小负载情况是5%的基本电流,感性负载下功率因数大于0.5,所以“互感器输出5A。但大部分时间里输出1.5到4A。如20A的电表接入互感器后,会不会计量不准?”
20A基本电流的电表接入5A输出的互感器不会有任何准确度的劣化,因为此时该表的电流回路阻抗比5A表的阻抗低很多。
一般来说,5a互感器接的电表基本电流可以是大于等于5A的,小于5A就要考虑一下,电表电流回路阻抗是否会影响到互感器的准确度拉。

网友B:
“互感器输出5A。但大部分时间里输出1.5到4A。如20A的电表接入互感器后,会不会计量不准?”
--------1A功率因数+0.5以上都不存在该问题,除非这块电表本来就不合格。
电能表电压端已经和电流端连到一起当然不能再接互感器,如果允许你拆开电能表从内部断开这个连接那当然也可以。

网友D:
不管是电子表,还是机械表,只要是互感式的电度表就可与互感器配用

网友E(2009-08-04):
请教各位大侠:柜前电源侧加互感器后用万用表测试阻值变小,为什么?可以用绝缘摇表测试电缆绝缘么?

网友E:
哪位大侠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