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7-05-16):
大家好,我有一个仪表,说明书上写的是电源电压DC12V正负10%750MA,现在我需要外购电源变压器为这个仪表供电,我买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呢,请大家为我出个意见.
现在单位有一个DC12V的变压器,其输出是DC12V,  5A,我可以用这个变压器被仪表供电吗,如果用会发生什么现象呀

网友A:
呵呵,应可以呀

网友B:
呵呵,唯一的现象就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C:
一个DC12V的变压器输出是DC12V。是一个12V的直流电源吗,那就可以使用。

网友D:
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E:
可以呀,放心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不要这样嘛

网友F:
可能会出现,过段时间后你发现,DC12V变压器在空载

网友G:
输出电流太大,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B:
输出电流怎么会大呢?肯定不会有影响。你家的电表容量是3A如果把他换成是10A的你家的家用电器会不会坏呢?

网友H:
这样可以啊,变压器的额定输出电流5A说的是最大的负载电流了,你的用电才750mA,完全是可以用的,就好像你最大能担5Kg的东西,现在只要你担750g的你说你能不能行啊,不过这样用是浪费资源的.正常先用变压器实际容量=计算容量/0.85就行了

网友I:
  电流大小是受负载影响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