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伺服控制系统的开发商!

楼主(2007-05-16):
  本公司使用伺服马达制作高精度压力机,欲寻找 51单片机或更高级技术开发的独立伺服控制卡,
只需控制单个伺服电机的正反转,加速,减速,保持(压力保持或位置保持)等。位置停止的控制精度为正负5个微米,压力停止的控制精度为正负10N。  欢迎相关优秀的开发企业联系或提供成熟的控制系统。
    详细联系E-MAIL:voidliu@yahoo.com.cn

网友A:
论坛拒绝广告,鉴于楼主尚有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建议楼主自行去处广告内容,只保留和抽取问题。

网友A:
"压力控制精度为正负10N"? 用松下伺服?

除这个要求外,楼主的需求就是一个单轴控制器,国内有不少做这个的企业,也有很多现成的产品,应该会有人与楼主联络。

楼主:
TO:波恩
谢谢提醒,某些内容已经修改。
 由于是新手,不知道表述是否清楚。
需要的是一个不带PC的独立伺服运动控制卡,能够实现和伺服驱动器及触摸屏通信,能够进行独立的数据运算和存储。

网友A:
“压力停止的控制精度为正负10N”———此时保持压力为多少?

解决单轴问题用运控卡不够合算,另外触摸屏打算用什么档次的?运算和存储要求是什么?

网友B:
TO:刘俊峰
   可以联系吗?可发详细的资料到我邮箱:pengph_1@yahoo.com.cn

楼主:
根据伺服电机的功率和压力传感器的规格,保持压力的最大值一般为2KN或者5KN两个档。 触摸屏方面一般用某牌子的GT-10可以了。
由于本人搞的是机械方面的设计,所以对控制方面不太了解,表述的不好,还望波恩兄及各位包涵。

  解决单轴问题用运控卡不够合算----- 还请指教。

网友C:
与我联系:0755-33643798 /33643784 杨

楼主:
顺便说下,本公司已经有了日本的伺服马达和伺服驱动器,所以不会考虑马达和驱动器的再购买事宜。

网友A:
通常意义下的运控卡优势这在于多轴应用,对于单轴应用而言,有杀鸡用牛刀的感觉,所以才会建议采用单轴控制器。
看楼主的应用要求,感觉像是在做电动注塑之类的应用。保持力2KN或者5KN,需要一定的(丝杠)放大比才能达到,正负10N的压力控制精度就意味着2~5‰的压力控制精度,要求也不算低了。
至于“GT-10触摸屏”本人不了解,不知是彩色的还是单色,价位如何。

楼主:
不是。
   其实就是将汽缸压入设备升级成伺服马达压入设备。提高了压入精度和压入力的控制。

网友A: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多谢波恩兄。

   了解后知道:用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单轴伺服马达的确是有些浪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便宜合格的独立式单轴控制器。

   有没有高手或者公司能够提供51系列单片机开发的独立式伺服马达单轴控制器?具体性能要求和安川专用的伺服系统单轴控制器相似。本公司现使用松下A4系列伺服系统。

网友D:
‘位置停止的控制精度’和现有系统有关,其他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可以与刘工联系13563588785

楼主:
位置停止的控制精度’和现有系统有关,其他的应该问题不大。

周公:怎么和你联系?

  本公司在广东珠海,欢迎来当面详谈,因为很多的技术要求不能简单说清楚。现在使用的日本购买的设备能够达到2微米的精度。本公司只是想更换它的单轴控制器,如果你说的单轴控制器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的马达和机械本体也是没问题的。

日本安川的单轴伺服马达控制器说明书(跟本公司现在使用的要求很相似,只是本公司使用的是松下的而不是安川的伺服马达)。
【产品说明】:
一种名为模块的控制器—INDEXER模块问世了。
这是一种仅通过与伺服单元组合,即升级到可进行程序表定位运行的伺服驱动
器。简单的编程、最适合于应用的最佳运行方式应对以及便利功能的配备等,灵活
方便的INDEXER模块,将为用户的系统构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特点
Simple 编程(数据输入)简单
仅在程序表中设定位置和速度数据,即可简单地实现您所希望的运行模式(无
需特殊语言)。通过Windows平台的设置支持PC软件“SigmaWin+”进行组合使用,
将使系统构筑变得更加容易。
Smart 配备有各种运行方式和便利的功能
可根据用途选择运行方式,并配备有ZONE信号输出、JOG速度表运行以及复位
等多种便利功能。
<运行方式>
程序表运行
位置、速度表运行(工作站定位)
通用串行通信运行
定位(外部信号定位)运行
Speedy 安装、系统起动速度快
与SGDH型高性能伺服单元的安装一触即可。通过与安装有高分辨率串行编码器
的∑-Ⅱ系列伺服电机组合使用,可实现高精度、高速定位。与主控制器之间的配
线也非常简单。

网友D:
看后台留言。因为你没有留其他联系方法,已经发邮件到voidliu@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