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到5V控制220V导通角集成电路

楼主(2007-05-16):
[b]有哪位用过这样一块芯片:用0-5VDC做控制信号,用来控制输入信号的导通角,输入是220VAC,各位请赐教![/b]

网友A:
我也很想了解!

顶.

网友B:
    给你查了一下:控制为0-5V,需加一12V偏置电压,模块含可控硅。工作电流10A-300A可选择,工作电压220V或380V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