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用什么芯片可以改变AC220V的导通角?

楼主(2007-05-16):
有哪位用过这样一块芯片:用0-5VDC做控制信号,用来控制输入信号的导通角,输入是220VAC,各位请赐教!

网友A:
我印象有一种调压模块,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具体型号我记不清了,如需要了解,回头我给你查一下。类似固态继电器的外形,忘了是0-5V还是0-12V控制了!

网友B:
用AC转DC模块

网友A:
给你查了一下:控制为0-5V,需加一12V偏置电压,模块含可控硅。工作电流10A-300A可选择,工作电压220V或380V均可。

网友C(2007-07-25):
用双结晶体管控制双向可控硅,从而改变电压
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