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泵用电动机的超额定电流问题

楼主(2007-05-16):
求教:15KW立式离心水泵控制柜,分别采用星三角起动控制两台相同类型水泵(非长时工作),额定电流为30.1A,配置32A的接触器用于星三角的转换,现实际三角运行时电流为36~37A,造成接触器触点经常性烧毁。两台水泵故障现象相同,32A接触器吸、放时拉弧严重,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水泵处于典型的低压头(出水处扬程远小于水泵额定扬程)/大流量过载工况..如果有出口阀门.关小一点能改善...

楼主:
谢谢平师傅。
随便问下您说的出水处扬程是指水泵的出水口还是供水管道的出水口。泵房位于地下室内,水泵扬程为90m,楼顶水箱与泵房相对高度约有60m。
水泵出水口有阀门,我调节试试

网友B:
呵呵,调小阀门,换大一级接触器,,,

急!急!急!

网友:
是否应该是关小进水侧阀门

楼主:
在调节了出水阀门后,电动机电流没有明显降低,我调小了约有四分之一吧

网友C:
调节了出水阀门后,电流降到额定值为止

楼主:
这没试过,不会影响出水量吗?会不会形成闷泵?

网友A:
没事..放心调..应该是电流明显下来的

网友D:
搞定了跟大家说一声

网友E:
你接触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国产的是不是也要换大点的接触器呀??

楼主:
不好意思,前几天有事,所以没上来,现在把具体情况跟大家说下.
电动机电流大的确如平师傅所说的,是大流量过载工况,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大楼建造时的水泵选用不匹配所致,电动机和控制柜内的电器长期处在过载运行状态,加之前段时间水箱的液位控制器故障原因,使水泵非正常的频繁启动和停止,加剧了接触器桩头的损坏,故出现了上述的故障情况。
另外通过调节出水闸阀,大约在关闭到一半多点时,电流也已经降到了额定值内。
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另外选用的接触器是施耐德或上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