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与OMRON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16):
问一下,罗升PWS6600系列触摸屏与OMRON CPM1A可编程序控制器通讯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我从OMRON技术支持那儿听说用的是HOSTLINK协议。
是不是每发送一帧对PLC的数据进行写的操作时,都要提前先将PLC的工作模式转换成监控状态,当写完数据后又将状态转换成运行状态?

楼主:
罗升的版主,还有福娃贝贝帮忙回答一下好吗?

网友A:
不需要,只要把PLC的模式设在监控即可

楼主:
PLC在监控状态与运行状态一样可以准确无误的控制机床吗?

网友B:
hitech 和omron cpm1a通讯选择ADP软件中选择OMRON C Series协议。

人机和plc通讯,plc一般都是在运行模式的

楼主:
HOSTLINK协议是监控用的通讯协议,它只能对PLC的当前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如果要是改写数据的话,必须将处于运行状态的PLC切换到监控状态.

楼主:
PWS6600与OMRON的CPM1A通讯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C:
在ADP软件中选择OMRON C的协议就可以与CPM1A进行通讯

楼主:
我知道能通讯,想知道那是什么协议,不会是OMRON的HOSTLINK协议吧,这个协议只能监控.

网友D(2008-04-12):
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我用PWS3261屏连CPM2A的RS232口在PLC运行状态下照样能修改DM中的数据,而PLC的RS232口和启动模式用的都是默认设置即上电就进入运行RUN状态并使用HOST LINK协议,但按编程手册的说法只能在监视或编程状态下才能修改DM值

网友D:
参见该图中关于HOST LINK命令的解说

网友D:
PWS可能在写DM数据时通过HOST LINK协议的状态转换命令转至了监视状态

楼主(2008-05-20):
我最近发现,当我用CPM2AH与PWS6600进行通讯控制时,读取PLC内的状态时一切正常,但是当改变PLC中某一位的状态时,会发现触摸屏会闪一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将PLC的状态由运行切换到监控状态改变PLC中相应点的状态,改完后再把状态转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