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500菜单英文的谁能给翻

楼主(2007-05-16):
因说明书找不到 ABB500菜单说名 谁能给翻下
1.run enable 2.ext comy place
3.ext1 i/o comtel 4.external ref1 sel 5.const speed sel 6.direct iou 7.forward reverse request 8.fauLt reset seL 9.output freq  LOWELMIT  HIGHLIMIT 10.OUTPUT REQ 11.EXTERWAL 12.KEYRAD 13.MOTOR POWER RATED 14.protectiou 15 acc/deramp shape

网友A:
你在哪里找的?我也只知道一半,加我QQ,一起商量下

网友B(2007-08-24):
1。启动运行;
2。3。4。6。11.单词太短,翻译不出来;
5。选择恒速;
7。询问正反转;
8。选择故障复位;
9。输出频率,低限,高限
10。请求输出;
12。键盘
13。电机额定功率;
14。保护;
15。加速减速斜坡

网友C:
2:外部控制区(选择)
3:外部1I/O控制选择
4:外部给定1选择
5:恒定速度选择
6:方向
11:外部端子
有些单词你写的不对,要写清楚才好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