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300如何控制 电机的正反转及加减速

楼主(2007-05-16):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何用S7 300或 S7 200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加减速、正反转。(电机用的是6RA7031直流调速装置)。用的是PROFIBUS-DP总线。谢谢,或是有没有这方面的程序,从何入手。谢了。

网友A:
s7-200通过总线控制6ra70,只能用uss协议

网友B:
S7-300的话,可以选带DP口的CPU作主站,6RA70作从站,CPU读写6RA70的控制字(状态字)、设定值(实际值)。
S7-200不台作DP主站,只能通过RS485口通过USS协议来读写控制字或状态字。
具体可查阅6RA70手册中的功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