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帮我看下 零线怎么电流那么大

楼主(2007-05-16):
三相五线 总开关200A 3乘16平+1乘10平+1乘6平 主线电流分别为19 18 19 零线36 晕啊 其用电器均为开关电源

网友A:
ms相电压的问题?

网友B:
参照: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20149

楼主:
谁可以帮我解答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C:
你的用电器都是接的220V的吧

网友C:
怎么有5线的吗?很定电流不平衡了

网友D:
5线就是0线和地线分开了

楼主:
是的 全部都是开关电源 工作电压200--240

网友E:
开关电源产生的高次谐波造成的

楼主:
那哪位师傅有什么办法解决了

网友C:
开关电源是要整流成直流的,我看是不是半波整流哦,你们的设备是否是用直流电源的?(有没搞错),半波整流的回路才要全部由零线进入变压器,电流相当于三条火线的总和,仔细查查你们的设备,不知我的看法对你们会否有用,呵呵!

楼主:
我们是用直流电源的 总负荷有90KW

网友F:
根据你的情况,应该正常

网友C:
你介绍得不完全,你说你们是用直流电源的,不知你上面说的电流是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电流?(整流在前面还是后面?)如果整流在变压器那头,测的是直流电流就是正常的,否则就不正常,

网友G:
lsg197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7 14:38:00
开关电源产生的高次谐波造成的
同意.

楼主:
我们的开关电源是在交流电源的终端 开关电源工作范围200-240

网友C:
开关电源功力多大?接线端子有没规定哪条接0线,哪条接火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江云在 2007-5-19 18:49:00 发表的内容:
单台开关电源功力多大?接线端子有没规定哪条接0线,哪条接火线
--------------------------------------------------------------------------------------------

网友H:
测量结果不真实.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鸭子飞呀飞在 2007-5-19 10:38: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是用直流电源的  总负荷有90KW
--------------------------------------------------------------------------------------------
怎么90KW才那么点电流?如果说是没开满那开满了按现在这样0线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I:
对于三相四线的供电系统中.零线的截面积必须要大于相线,就是这个道理.正常.

网友J:
1、谁同意zhengzheng的这个发言???
2、三相四线的供电系统中,零线的截面积必须要大于相线是那家的规定???
3、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是正常的???

网友K: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9 22:59:00
    对于三相四线的供电系统中.零线的截面积必须要大于相线,就是这个道理.正常.

-----------------------------------
刘志斌:
   你有什么疑问吗?懂的人一看就知道ZHENGZHENG说的正确!!

网友K:
“对于三相四线的供电系统中.零线的截面积必须要大于相线。”
基本常识也!!!!!!!!!!!

网友J:
你给杆上瞅瞅,那个零线大于火线???

网友J:
零线电流小于火线电流,但是零线截面不能小于火线!主要考虑机械强度,不能断线!!!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20 3:44:00 发表的内容:
  零线电流小于火线电流,但是零线截面不能小于火线!主要考虑机械强度,不能断线!!!
--------------------------------------------------------------------------------------------
楼上说的是电路中没有谐波的正常情况,当电路中存在谐波时:
1.在用电负载中,存在很多谐波源,如:空调.电视.节能灯.电脑.电力电子器件........
2.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的工频电流和3K次(K=1.3.5.7.9)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的叠加有可能大于相电流.
3.所以,依负载的情况而定,中性线的截面等于相线或大于相线是正常和必然的.
4、有可能谐波在零线上叠加而进一步放大零线电流,发热严重而烧断零线是很有可能的。国内是要求零线与相线同等大小,在国外要求零线比相线还粗。国外考虑谐波的情况更为重视些!

网友J:
1、三相四(五)线制供电,零线电流低于火线电流;
2、三相四(五)线制供电,当三相负载对称时,零线电流为零;
3、正因为违反常规,楼主才立帖询问因何故!
4、怎么有人能说成“正常”的呢???

网友L:
TO 刘志斌:
你说的“零线电流小于火线电流”,是电路中没有谐波,
当电路中存在谐波时,零线的截面应该等于或大于相线的截面。

网友J:
      TO  yjig:

1、用谐波解释是错误的,因为谐波是正弦波,三相对称时,零序为零;
2、用直流分量解释,才是讲的通的,由叠加原理知,三相直流分量的和是增大的,零线电流才有可能大于火线;
3、自今在实践中还没有发现过一次,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的特例!yjig你发现过吗?谁还发现过,请报道一下!!!
4、楼主之所以惊奇,就是因为违反常规!

网友J:
任何一个电流都可用傅立叶级数展开,其分量有直流分量、基波分量、高次谐波!

网友J:
其中基波、高次谐波皆为正(余)弦波,三相对称叠加时,零序为零;

网友L:
给你个网址,自己看以下: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219_728247_1.htm

网友J:
1、看过了,不同意他的观点;
2、你说是正常的,请问你,你自己见过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的情况吗???
3、谁专门搞一个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的事例来,我称他“师傅”!

网友M:
 同意yjig的意见,到底是不是谐波我不知道,但使用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就是零线电流大于任意一相的电流

网友N:
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的情况先前有过讨论。大量使用开关电源时回路偏于容性,功率因数下降引起零线电流大于火线。校正方法为加电感。
详细讨论请看先前的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20149 。

网友J:
 “使用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就是零线电流大于任意一相的电流”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后就知道这句话的“对”与“错”,到处都有日光灯,不难判断!!!

网友L:
没办法,遇到刘师傅了。

网友J:
   “大量使用开关电源时回路偏于容性,功率因数下降引起零线电流大于火线”

1、“开关电源回路”是阻性、容性还是感性?
2、因为“开关电源回路”是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负载是直流负载既直流电路,没有和电源交换能量的元件;所以是阻性的;
3、有人说滤波电容是容性的,错!因为滤波电容在整流电路之后电流单向流动,既整流二极管导通时电容器充电,二极管截止时电容向负载放电,与电源之间没有能量交换,没有无功功率的问题,没有功率因数的问题!!!

网友J:
“大量使用开关电源时回路偏于容性,功率因数下降引起零线电流大于火线”
1、由上述结论知,开关电源回路是阻性回路,电流存在高的直流分量;
2、这样大量使用开关电源时回路直流分量叠加,形成零线电流大于火线!

网友J:
TO yjig
1、我们大家都在讨论自己没有见过的现象;
2、首先自己要见到这个现象才行!!!
3、如果这个现象根本就不存在呢?!

网友O:
刘志斌是个老玩固.该学习新标准了.

网友J:
TO gqj1383879262
1、你把新标准拿出来,我一定学习!
2、你用新标准讲一下道理,我准听!

网友N:
开关电源回路在电容充电时有超前电压的电流,所以是容性回路。

网友J:
“开关电源回路在电容充电时有超前电压的电流,所以是容性回路。”
1、滤波电容在整流电路之后,处于直流电路之中,电流经过二极管,是单向流动;
2、电容器的电压和电源电压是平衡关系,即跟随关系;
3、电流有大有小,但电流方向和电压方向始终同方向,没有反方向的时候;
4、电源始终做正功,没有做负功的条件!
5、根本就没有相位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容性、感性的问题!

网友C:
我还是同意刘工的看法.我认为不管什么原因什么理由0线电流大于火线都不能说正常,对整个设备都不利

网友P:
小弟,也不知道啊,听听你们说法,

网友Q:
我们用160KVA变压器,TN-C-S系统,变频水泵30KW .5.5KW各一台,用水量少时,变压器零地电流0.5A ,以后又增加5.5KW一台,零地电流小时2A多,大时3A多。如偏相零地电流可增加,以上电流是谐泼造成,供大家参考。

网友R: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这个是我们做电工或电气技术的基本责任和原则!!

网友S:
估计是三相用了两相,检查开关的进线

网友T:
是不是用数字表测量的?如果是,有可能是感应电流,用电磁表测量试试看.

网友T:
如果接线没有错的话.

网友G:
可以采用电抗器做隔离,可以提高电网质量,减少对电网污染.这是比较常用方法.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20 9:37:00 发表的内容:
其中基波、高次谐波皆为正(余)弦波,三相对称叠加时,零序为零;
--------------------------------------------------------------------------------------------
请问刘兄:
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中,假如是三相平衡负载,但三次谐波相当突出,零线的电流也为零吗?

网友U:
在动力系统中!线路中的三次谐波突出时!零线的电流会比相线的大!
把零线应选大一点

网友C:
我想请教四芯橡胶线那条小的该接哪相???

网友C:
在开关电源电路中,负载非感非阻,流回桥路的是高频非正弦波,可能不能全部再次从别相桥路流回,只能从0线流回变压器,可以做个实验,每个开关电源前加一只1:1隔离变压器,我想应该会成功

网友V:
下面引用由zhengzheng在 2007-5-19 22:59:00 发表的内容:
对于三相四线的供电系统中.零线的截面积必须要大于相线,就是这个道理.正常.
--------------------------------------------------------------------------------------------
交流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电流不会大于相线!!!零线的截面积一般取相线的1/2即可.

网友J:
     TO  yjig:

“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中,假如是三相平衡负载,但三次谐波相当突出,零线的电流也为零吗?”

1、这样说吧,只要是互差120度、幅值相等的矢量之和皆等于零!
2、除了直流分量,所有三相对称正弦量包括基波,高次谐波的矢量和皆等于零!
3、别在那个没影子的“提问”上搞乱了思想,搅乱了理论!

楼主:
我说的句句实话 希望大家帮我看下 零线确实比任何火线电流还大 我现在都不敢开全负荷运行 我这边的开关电源功率200W总共450个开关电源 车间最初规划分2个片区 主要是用来做电路板老化用的 我量了单个开关电源的L N线 L=0.07A
N=0.12A 3相电压和电流都平衡 线接头都用焊锡焊牢 有人建议我做重复接地 但是我用了4P的漏电 无法做重复接地
 有哪位师傅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
对了 自从我这个新车间投入后 功率因数由以前的超前变滞后了

网友V: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22 发表的内容:

     TO  yjig:

“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中,假如是三…
--------------------------------------------------------------------------------------------
对,别在这个影子问题费心了!!

网友W:
平时只考虑三相平衡,电流矢量之和为零,真没想到还有这种情况。学习,期待刘志斌老师的发言。

网友J:
1、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在三相对称负载即平衡负载时,由于电流矢量大小相等,方向即相位互差120度,其矢量和为零即其零序电流为零;
2、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在三相不对称负载即不平衡负载时,由于电流矢量大小不相等,方向即相位互差不全是120度,其矢量和不为零即其零序电流为不平衡电流,但是小于任一相电流;
3、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源,在三相负载中由于非线性元件如二极管的存在,三相负载电流中存在直流分量和三次的整数倍的高次谐波时,零序电流为其算术和,即零序电流有可能大于相线电流,如三相半波整流电路,任一相电流为负载电流的1/3,此负载电流就是零序电流;
4、但是,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中,由于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有电流,且在一周内正、负半周对称,三相之间对称,也就是说直流分量和三次的整数倍的高次谐波不存在,所以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即零序电流为零;
5、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由于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有电流,且在一周内正、负半周对称,所以此单相电流的直流分量和三次的整数倍的高次谐波不存在;
6、如果三相负载均为单相桥式整流电路这样的负载,尽管不平衡,其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即零序电流不为零,零线电流也不会大于相线电流;

楼主:
交流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电流不会大于相线!!!零线的截面积一般取相线的1/2即可.
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国外的一些大功率电器零线比火线要粗了?

网友X:
说明你用的开关电源牌子不满足EMC规定。对外干扰严重。对高次谐波处理不良。
这和线径没有关系,线径国家标准零线在相线的一半截面积就行。

网友X:
零线和地线不要搞错,地线要足够粗,良好接地,能够降低辐射。

网友Y:
电子元器件网http://www.dianziw.com是一家专业服务于电子行业的网络资讯平台,以电子元器件为中心,为业界人士提供业界资讯、专业技术资料、解决方案、行业知识、展会信息、库存信息、供应信息、人才招聘等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为电子元器件厂商、代理商、贸易商等提供全方位市场营销服务,我们的商务解决方案不仅包括发布供应信息和库存信息,同时包括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技术交流以及人才招聘等等。

  我们的宗旨是为电子元器件业界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为广大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

网友Z:
对,检查开关的进线

网友L:
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中,假如是三相平衡负载,但三次谐波相当突出,零线的电流不为零!流过零线的电流是(1相)谐波电流的3倍! 现将刊登在电能质量(国际铜业协会期刊)2005年第2期P10,名为谐波的起因和影响一文转载如下,供各位参考: 附网址:http://www.copper.org.cn/list_PdfContent.asp?id=54

网友J:
1 、三相平衡负载的线电流中三次整数倍的高次谐波之间相位互差360度的整数倍,即同相位,其矢量重合叠加,算数和为相线三次整数倍的高次谐波分量的3倍;
2、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三次整数倍的高次谐波”?只有交流电正、负半周不对称时有“三次整数倍的高次谐波”形成;
3、例如二极管半波整流电路输出的半波直流脉动电压及其电流中,有直流分量和“三次整数倍的高次谐波”分量;
4、例如,三相半波整流电路,任一相电流为负载电流的1/3,此负载电流就是零序电流,即零线电流是相线电流的3倍;
5、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三相半波整流这样的电路中,一般伴随直流分量的存在;

网友J:
1、"三次整数倍的高次谐波"即上文中3N次谐波;
2、对称负载时,三相3N次谐波的相位差为:
     120×3×N = 360×N
3、上式N可取1、2、…等任一整数,包括2、3、6 、… 等!

网友J:
你的动作真快!!!

网友L:
错误的理解,自己纠正,自己删除。

网友V:
不过现时好多进口设备都没有零线输入的,何解?

网友J:
变频器三相输入无零线,有谐波无零序电流!

网友J:
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中,由于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有电流,且在一周内正、负半周对称,三相之间对称,也就是说直流分量和三次的整数倍的高次谐波不存在,所以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即零序电流为零;

网友AA:
你们的论坛我都仔细的看了,每个人的观点都不相同,我是刚入行的不能班门弄斧,希望你们今后能多多指教!

网友Y:
请教刘师傅:在三相电路中,中性线截面积与相线之比取多少较为合适。

网友J:
尽管零线电流小于相线,但是零线断线会造成很大危害,考虑机械强度,一般和相线相同,不减小截面!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24 8:22:00 发表的内容:
  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中,由于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都有电流,且在一周内正、负半周对称,三相之间对称,也就…
--------------------------------------------------------------------------------------------
刘师傅,你有个问题没注意到,在开关电源中,桥式整流后的直流电的负载是通过开关管,所以它的波型和频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网友J:
 “桥式整流后的直流电的负载是通过开关管,所以它的波型和频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由于在桥式整流后的直流电的负载是不影响零线电流的;
2、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没有零线,就不存在零线电流;

网友C:
可是楼主的是单相桥,它的回路是零线,由于波形相位和频率的变异,有三分之二的电流不能和另外两形成回路,(因都是开关负载),只能由零线作回路,所以零线会有相线的两倍电流,我个人认为谐波不会形成很大电流,电流都要回路,它的回路又是哪里呢?如果真有那么大的谐波电流,所有设备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B:
呵呵
各位都是高手
不过从事电工4年还真没碰到过
小弟学习了

网友J:
1、所有单相直流用电设备,如电视、计算机等,都是通过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2、而桥式整流电路,对交流正、负半周是对称的,都有电流,虽不是正弦,但直流分量和三次整数倍的谐波没有或可忽略;
3、许多网吧、计算机室都大量存在这些设备,没发现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的情况;

网友N:
请看先前的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20149 。

网友C:
网吧和计算机室是单相接开关电源,相线和零线电流是平等的,而楼主说的是三相负载全部是开关电源,很定就不是一回事了;

网友AC:
很开心看到大家的讨论,我也想加下自己的想法,我做维修电工也有好几个年头,这种我还没遇到过,在工厂配电中,如果是三相五线制,零,地线应该小于相线,出特殊情况下,应该是长理把,只要设备接地我想零线不应该电流大于相线电流,应该在看看,说不上在测量有所失误,把零线拉开量,不好意思我只是我个人建议,请大家再讨论下

网友V:
我今天到车间实测电流:相线1200A基本平衡,零线26A,是纺纱车间,设备主要是粗纱、细纱、络筒机和150A的镇流器式光管照明。设备控制多为变频器控制。现新进一台意大利萨维奥Savio自动络筒机经常死机(人机介面无显示或全停),使用电压370-385V之间,自发电供电,另一台同样意大利萨维奥Savio自动络筒机使用网电,电压在365V也能正常工作。厂家解释电压不足380V与电压波动,对吗???

网友J:
    “厂家解释电压不足380V与电压波动,对吗???”

什么意思???

楼主:
每个环节都有检查过没有问题 我单个测了开关电源的L N线
N线电流比火线打1.5倍

网友J:
你的零线接地了没有???

楼主:
刘师傅:我设的是漏电保护开关 零线接地

网友AD: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呀,你的负载(开关电源)都是220V的吧,如果是那样的话,零线电流就等于3条相线电流之和了。

楼主:
零线没有那么高差不多2相多一点3相少一点

楼主:
各位师傅可以指教我一下吗 批评一下也可以 我是第一次自己设计的车间配电第一次就碰上这事情了 希望大家指出我的问题所在

网友J:
你的工作零线N有重复接地???

楼主:
没有 接了漏电开不起来吧

网友J:
你有哪些负载???

楼主:
全部都是开关电源 每个200W 总共450个

网友AE:
我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不过过去施工的工程中中性线都小于相线!

楼主:
公司为了省钱 买的开关电源都是半波整流的

网友J:
“开关电源”,干什么用的?

网友AE:
在过去的工程施工中,我没有发现中性线大于相线的情况

楼主:
开关电源是去供电路板的电源 我们的电路板全是发光二极管 车间主要是用来老化这些产品的

楼主:
对了 考电气工程师有年龄的要求吗? 我上次去说我太小 年龄不够 我也想去试试

网友J:
  “买的开关电源都是半波整流的”

1、那就对了!
2、只有半波整流时,相线电流存在直流分量、三次整数倍的谐波分量;
3、这样三相线电流在零线上叠加,算术和零线电流当然大于相线电流;
4、如果是三相半波整流,零线电流是相线电流的3倍!
5、你不用大惊小怪了,你的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J:
  “考电气工程师有年龄的要求吗? 我上次去说我太小 年龄不够 我也想去试试”

1、你不会是小于18岁?!
2、没有年龄限制,但有本级工龄年限限制,一般三年,就可考取高一级的电工等级证.
3、电气工程师属技术干部,有工作年限限制!没有年龄限制。

楼主:
我今年刚好18 还没满
年底满18

网友AF:
从电学基本原理讲,我同意刘志斌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那我要采购全部退掉那些开关电源 全部买好的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鸭子飞呀飞在 2007-5-25 10:25:00 发表的内容:
  公司为了省钱 买的开关电源都是半波整流的
--------------------------------------------------------------------------------------------
我一开始就有说过可能是半波整流,但是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开关电源有半波整流的,就为省三个二极管的钱;(可在另外的论坛上又看到别人做的实验,三相同时用开关电源出现相同现象,不会也是半波整流吧)

网友C:
TO: 鸭子飞呀飞:
你很定是半波整流了?你懂不懂哦

网友C:
如是真是半波整流的原因解决的方法就简单了,把各相的150只开关电源进线75只(N L)接,75只(L N)接就OK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25 10:37:00 发表的内容:

 “买的开关电源都是半波整流的”

1、那就对了!
2、只有半波整流时,相线电流存…
--------------------------------------------------------------------------------------------
一整台变压器用电都用正半周(或是负半周)不能算正常吧?

网友J:
“一整台变压器用电都用正半周(或是负半周)不能算正常吧? ”
1、所谓正常,不是他的电路元件配置的合理、配置的好!
2、所谓正常,指他的电路元件配置情况下零线电流大于相线是电工理论可解释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3、所谓正常,指他的电路元件配置情况下零线电流大于相线与一般情况下零线电流小于相线不矛盾;
4、当然,一整台变压器用电都用正半周(或是负半周)不能算正常!,谁也不会这样做,楼主也许和大家开玩笑!!!
5、你没听见他说他还不满18岁!!!

楼主:
那我在问一下 为什么我这个车间使用之后功率因数变了
由以前的超前边现在的滞后了

楼主:
如是真是半波整流的原因解决的方法就简单了,把各相的150只开关电源进线75只(N L)接,75只(L N)接就OK了
这样不违规吗?

网友C:
这有违规吗?这只是把正.负半周的电都用上了,使电网平衡了,我再问你:你的两脚插头的家用电器有固定哪边插相线,哪边插零线吗?我真有点怀疑你是不是电工

网友J:
哪有半波整流的开关电源???

网友V:
TO:刘工:因是新机,厂家调试期间出现一次人机介面没显示,当时以为是意外,厂家走后生产中有时一天死十多次机,有时一周都没出现这故障.问厂家说我们电压不足380V或者电压波动,要我们处理好电压问题,故障在现才与我们处理!

网友V:
因我不是负责车间电气我负责供电),没直接与厂家沟通,现本公司要我解决电压问题,我想问:我电压有何问题??? 电压在370-380V,本公司领导..呵呵!

网友AG:
你们的供电思维应该调整了.像这么大的直流负载,一般是先把400V的两相电压变压成220V后在用开关电源整流.

网友J:
TO 必有我师!:
你说的好像不是该帖楼主的问题,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V:
TO:刘工
可以是吧,我想应该是电质量问题,但绝对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J: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V:
1.厂家说的电压不足和电压波动不对,2.我认为是电能质量问题!

网友V:
我们应该测量谐波,我有示波器,不知能测否?

网友J:
电能质量问题:
1、电压;
2、频率;
3、安全运行;

网友J:
“测量谐波,我有示波器,不知能测否?”
1、工频谐波,在波形图上,很难看出,因谐波分量很少!
2、在50HZ波形图上,谐波表现为波形有失真、变形、锯齿等;

网友AH:
三相五线制如果用电设备单相为多0线电流大于火线-正常

网友J:
“测量谐波,我有示波器,不知能测否?”
1、工频谐波,在波形图上,很难看出,因谐波分量很少!
2、在50HZ波形图上,谐波表现为波形有失真、变形、锯齿等;
3、要观察谐波,可通过一个电容器降低工频分量,可明显看到奇变的杂乱波形

网友AI:
分析谐波..用谐波分析仪....这在早些年就有的........

网友J:
用谐波分析仪那当然好,可实验室没有,只有视波器,简单的方法有没有???

网友AJ:
应该是开关电源产生的高次谐波造成的,各项上的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不同时,用向量方法叠加时,三相中的高次波不会被相互抵消.可能会越加越大

网友V:
准备转工!

网友AK:
1、三相四(五)线制供电,零线电流低于火线电流;
2、三相四(五)线制供电,当三相负载对称时,零线电流为零;
3、正因为违反常规,楼主才立帖询问因何故!
4、怎么有人能说成“正常”的呢???
接在同一相的多了

网友V:
接在同一相的多了?!如不考虑谐波,零线电流不会大于相线电流!!再说:谐波造成的零线电流比相线电流大的我还未见过!(并非说没有!)

网友AL:
这种现象一般回发生在,220v多电子电路中,可以加装隔离边呀器,来改善,不让谐波干扰纵电网。

网友J:
  “可以加装隔离边呀器,来改善,不让谐波干扰纵电网”

1、隔离变压器不是隔离谐波的;
2、隔离变压器不能隔离谐波;
3、串联电抗器可隔离谐波!

网友J:
    “接在同一相的多了”

1、“接在同一相的多了”,这种情况叫三相不平衡;
2、三相不平衡时,零线N有不平衡电流;
3、零线N不平衡电流小于相线电流;

网友C:
各位老师:别为一个没有的事操心了,楼主是在扯蛋!
有谁见过90KW用16平方MM的线的?
又有谁见过90KW只有18  19A电流的?

网友AM:
同意刘工的看法

网友AN: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君参考;
1.零线短开.
2.三相电压不平横.
3.外击电流.
4.变频
还有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问题简单无重点.

网友AO:
解决办法

我380的相线降压到220使用

你基本是全部是单相取电的吧 所以开关电源产生的高次谐波造成的全部电流等于相线之和

网友AI: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26 8:04:00 发表的内容:
  用谐波分析仪那当然好,可实验室没有,只有视波器,简单的方法有没有???
--------------------------------------------------------------------------------------------
惨愧~!刘工.不清.没细纠研过,手头也只有示波器之类的东东....
  不过我想,如果是单位研究的话,弄个小玩意..无所谓吧...

网友AP:
奇怪的是  怎么忘记最基本的定理了呢  你220开关电源 用3相和零线 当然是所有的向电流回入零线啊   你说零线电流应该是四十多啊  不会是三十多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原因都是开关电源在整流过程中产生的谐波造成的 花费1.8万做了消谐设备 现在零线正常

网友N:
请把你们用的‘消谐设备’介绍一下?

楼主:
回周公:
和你说的串电感的原理也差不多 因为我们这边开关电源都是很差的那种电容整流的 我们在电源总开关下限端加了台90KW的消谐设备 机台是温州的

网友AQ:
如按有些人所说零线的截面积必须要大于相线,那么所有电缆厂所生产的电缆都不合格。

网友N:
谢谢‘飞呀飞’!(本来鸭子是名词,但是叫起来有点别扭)

网友J:
1、“这边开关电源都是很差的那种电容整流的”
2、“我们在电源总开关下限端加了台90KW的消谐设备”
3、“和你说的串电感的原理也差不多”
4、 谢谢‘飞呀飞’!

网友AR:
怎么解决 ? ...

网友AS:
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重新分配负载。

网友AT:
同意Yjig所分析的,这些谐波产生就是这些电子斩波器所产生的,根据所带用电的负载产生各不相同波形,无章可循。所以说开关电源也是个节能器用多少电给多少,绝不会多给。造成线路上三相不平衡,它也是造成线路谐波影响输电质量的罪魁祸首!给同一线路内电力拖动造成颤动影响生产质量。所以零线电流完全可能大于相线上的电流而且是杂乱无章的。零线上只有电流而无电压(相对地线PE只有零点几伏。有章可循,零线对地检测时故障状态只测电压。)。歪理说多了就成正确的给你的123。

网友AU(2008-01-31):
中性点偏移。

网友AV:
我得收藏一下,周公、刘志斌、yjig你们太厉害了

网友AW: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0 9:13:00

1、三相四(五)线制供电,零线电流低于火线电流;
2、三相四(五)线制供电,当三相负载对称时,零线电流为零;

顶支持

网友AX(2008-06-29):
高次谐波造成的。

网友AY:
学习了,讨论的很有必要...........

网友AZ:
刘志斌老师的解释真棒!!!

网友BA:
功率很小的电路有可能采用半波整流的方式,比如我曾经见过的某种电能表就是,整机功耗仅有不到1w,而200w的开关电源用半波整流是不可能的,所以用半波整流带来的三次谐波来解释是不队的。但即使是全波整流,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开关,导致输入滤波电容的高频充放电,将会在电源输入端产生大量的高次谐波电流,其中三次谐波也是主要成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用示波器或频谱分析仪测试一下开关电源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做一下频谱分析。

在现代的办公楼里,供电系统中普遍都是零线线径1.5-2倍于火线线径,原因就是现在的各种办公和生活设备.各种仪器仪表,都普遍的使用开关电源,当大量开关电源接入线路时,零线电流大于火线电流就是很普遍的现象。

网友BA:
更正:应该说相线,不是火线。

网友BB:
引用 网友AW: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0 9:13:00

1、三相四(五)线制供电,零线电流低于火线电流;
2、三相四(五)线制供电,当三相负载对称时,零线电流为零;

这都是去年的老贴了。后来已有新的讨论,如“<讨论>奇怪的故障,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争论的结果是以刘志斌等人上述结论运用于新的条件完全错误而告结束。

新的结论是:在负载电流非正弦波条件下,零线电流往往大于相线电流!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零线就应该比相线还粗。

网友BC:
接地不是良好,主要是和变压器的接地。

网友BB:
引用 网友R: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这个是我们做电工或电气技术的基本责任和原则!!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   很对,但现在是刘志斌们把有条件的理论用于它已经不能适用的场合,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刘志斌理论对不对? “三相负载对称时,零线电流为零”很对!但它和所有定律一样,也是有条件的,老师的话最管用了,我们老师说了,这个条件很简单:在正弦波三相电路里,三相负载对称时,零线电流为零。

现在情况怎样呢?负载是可控硅、开关电源..........。电流都不是正弦波啦,不能再用刘志斌理论呀!不相信?可以让刘志斌问老师啊!

刘志斌还有老师?还需要老师吗?当然,也有老师的。我们老师说了,韩愈讲过“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刘志斌是一个学者,就必然有老师。现在有了迷惑,就要请教老师。老师自然会告诉刘志斌,真理也是有条件的,不要在网上乱套,现在已经有点乱套了。

网友BD:
小弟,也不知道啊,听你们说法越来越不明白了

网友BE:
开关电源存在高次谐波,会产生很大的漏电电流,你看下你的接地状况,和三相5线治,接的是否牢靠

网友BA:
高次谐波就会产生很高的漏电电流?你是刘教授的学生把?

网友BF:
主线电流分别为19  18  19  零线36 三相主电流只差1A  不偏相没见过

网友BG:
见识了 学习了 !!!!!!!!!!!!!!!!!!!!!!!!

网友BH:
尽管零线电流小于相线,但是零线断线会造成很大危害,考虑机械强度,一般和相线相同,不减小截面

   说的好

网友BI(2008-10-18):
.我认为不管什么原因什么理由0线电流大于火线都不能说正常

网友BJ:
零线地横截面积不得小于相线的横截面积的一半!!!

网友BK:
哦,怎么理解的呢,呵呵,学习啊

网友BL(2008-11-29):
楼主提出的问题已多次讨论过,当前第4页中《三相四线电路中零线电流在什么情况下超过相线电流》说的比较透彻,师傅们可以去看看。

网友BM:
那以后是不是要选零线比相线大的电缆放呢??

网友BN:
呀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懂啊?

网友BO:
应该是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电流大。

网友BP:
学习     主要同意刘工的观点。。。。。

网友BQ:
肯定是谐波污染造成的。

网友BR:
呵呵,不错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BS:
刘工:

我对“开关电源回路”这个词不熟悉,可不可以换个说法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T(2012-05-07):
我确实碰到了,电子镇流器用的多了,确实如此,特别是低功率因数的

网友BU:
这个电源是干什么用的?电机?还是没相分别控制照明?用的是220?还是三相一起用380?

是不是零线的接地不好。

网友BV:
我碰到过,就是奇次 波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