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细分驱动器是运动平稳还是定位精确

楼主(2007-05-16):
细分驱动器在运动中是平稳.但是它的定位是否精确,是否在一步内细分若干步准停?如果能准停的话,那么大步距角步进电机和小步距角步进电机是不是可以随便选?

网友A:
空载可以准停,有负载,就必然回拉出一定的功角,最大准停偏差可达到1/4步距,再大就要丢步了。所以,有负载条件下,原则上步距越小,可以停的越准。

楼主:
谢谢波恩回复,那细分驱动器主要还是用它的运动平稳了,定位上是不是意义不大.

网友B:
"定位上是不是意义不大"
看你要多大的意义,以及你用的什么电机、驱动器、什么形式的负载。在不细分步距角为0.25mm的情况下,采用250细分,开环定位重现性可以达到3um。

楼主:
定位上是不是意义不大.我是指如果步进电机一个步距角经过细分后会被分成若干个小的步距角,在小步距角上的定位精确如何.最终的定位精确是不是还得依靠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来定位.

网友C:
细分可以解决运行的平稳性问题,当然也解决定位精度的问题了。你分的越细,那么你就能得到更小更精确的定位角度或者叫定位点。可能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比如你选择2相的步进电机,驱动器10细分,一个行程是1000个脉冲),步进电机不是每一步都走0.18度,相邻的两步可能会有误差,但是最终是没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A:
其实本人和刘斑竹说得已经很明白了,单纯考虑细分的定位能力,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在考虑负载后,就取决于电机的力矩能力与负载间关系所形成的实际功角大小了。

楼主:
那就是说用细分驱动器驱动2相步进电机定位,也能达到5相步进电机的效果了吧?那5相步进电机是不是要淘汰了?

网友A:
通过任意细分技术,就步距角而言,确实可以做到由2相/3相取代5相,但现在预言5相电机的淘汰为时尚早,不过用量(比)的下降应该是明确的。

楼主:
谢谢波恩回复:请谈一下步进电机加反馈后能赶上伺服电机吗?

网友B:
那就是说用细分驱动器驱动2相步进电机定位,也能达到5相步进电机的效果了吧?
请谈一下步进电机加反馈后能赶上伺服电机吗?

您的问法太“通用”了。答案可没有这么“通用”,都是要根据实际产品和应用情况来比较的。原则上说,2相细分,不会不5相细分好。步进电机加反馈,我知道有可以和伺服差不多的产品,但是价格也差不多(是个日本产品,就不介绍了),不过,大多数产品由于不象交流伺服那样有断时过载能力。所以和伺服还是不能比的。

网友D:
任何產品的上市都有其需求 不可能去淘汰另一產品(尤其是工控產品) 通常產品不生產都須幫客戶做七年的庫存 以備維修)
顯然樓主對伺服非常的外行 沒有吃過豬肉也該看過豬走路 技術學問該是在家裡做 有所準備再來討論 才會有助益有感覺
步進加上編碼器 還是步進 猴子穿上衣服 你不會把它看成人  為何
所有產品被設計出來 都有其外觀 其結構 也就具備了奇特有物理特性 功能
呵呵 我也碰過日本產品 他告訴客戶說這是伺服 怎麼看都是步進加回饋 看他的扭力曲線圖 就是步進 我告訴客戶他的速度上不去 不夠用 分辨率不夠(系統還有高解析度光學尺)

楼主:
笨鸟慢飞请不要误会,本人没有说要淘汰伺服电机,是说步进电机加反馈后能否赶上伺服电机.你卖你的伺服电机好了.我们是搞应用的,既然市场上有步进电机加反馈这种产品,我们难道说就不应该探讨一下吗?难道您就什么都知道吗?

网友D:
抱歉
我什麼都不懂 也不是賣伺服的 僅是搞些伺服的應用

网友A:
其实“笨鳥慢飛”还真就不买伺服,不过他是个很愿意布道,布运控之道的高士,望楼主不要误解他回帖的含意。刘斑竹的回复已经很到位了。用什么,怎么用关键取决于应用需求,具体事情具体解决。

网友A:
其实“笨鳥慢飛”还真就不卖伺服,不过他是个很愿意布道,布运控之道的高士,望楼主不要误解他回帖的含意,尤其不要在论坛上斗气。

刘斑竹的回复已经很到位了。至于用什么,怎么用关键取决于应用需求,具体事情具体解决。

另,“笨鳥慢飛”的回帖用词是有欠周之处,以前好像不是这种风格吧?!望今后注意。

楼主:
非常抱歉!我还以为“笨鳥慢飛”是搞销售的,经“波恩”介绍我了解了.我搞运动控制时间不长,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A: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网友E:
我一直以为步进电机细分最终效果只能是运行平稳,2相可靠定位精度就是1.8 ,细分后只能是相当于“分辨率”这个概念上提高,定位精度无从保证,虽然步进简单,此时高精度定位原因就多了。

网友B:
"虽然步进简单,此时高精度定位原因就多了"
在说电机定位的时候,我是默认忽略这些原因的。比如,上面提的数据“在不细分步距角为0.25mm的情况下,采用250细分,开环定位重现性可以达到3um。”是用直线步进电机得到的(不是海顿那种羊头下的狗肉),3um实际上是电机的磁滞造成的。

网友F:
“不是海顿那种羊头下的狗肉”

呵呵,刘工对那电机很生气哈

网友G:
     谁有电子版的直线电机教材或详细说明书, 发我一个: cwj712@eyou.com

网友H:
    谁有电子版的直线电机教材或详细说明书, 发我一个:xujunlin7758@sohu.com
thanks.

 也可以探讨下今后的市场.

网友I(2009-05-28):
老帖子了。

观点:电子细分技术不能提高步进系统的定位精度。

分析:比如,1.8°步距经100细分后,对具体电机而言,每个微步距的角度是1.8°的1/100,如果这个1.8°实际是1.8*(1+0.5%)度,即1.89°,那么微步距就是1.89°/100=0.0189°,100个微步距后仍然定位在1.89°这个位置(当然,有可能每个微步距的角度之间会有误差),就是说细分并不能从理论上提高定位的精度啦。通过细分技术,实际上定位精度上得到的改善是因为运转平稳了而得到的附带效果,很是有限。

关键:细分状态下的的磁场向量依然是由存在制造误差的磁极产生的

网友J:
分辨率提高了,但精度不会有多少改变!

从大家的讨论上可以看出分辨率和精度的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