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不能创建项目的疑问

楼主(2007-05-16):
我的wincc装好后,一运行想创建一个新的项目,软件提示要启动本地服务器,单击启动按钮后提示“wincc启动本地服务失败”错误号:0x8004610,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防火墙设置、检查电脑的服务项里是否运行启动相应的服务。

网友B:
要是这么多这样的问题不如新装系统,不要装杀毒这些,以上的问题都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