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RA70无负载时在|,||这个状态左右震荡吗

楼主(2007-05-16):
一台6RA70,在咬钢时在|状态下运动,无钢时应在|和||这两个状态下左右震荡的,可为什么只能在|这一个方向,请问是何原因,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这台机架老烧直流侧的保险,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内呢?

网友A:
首先,这和你的设置有关系.

楼主:
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告诉我哪些设置有问题呢

楼主:
会不会是编码器有问题,造成在零位没有振荡

网友B:
加点转速补偿吧

网友C:
这是反组硅或反组脉冲有问题。

楼主:
换了个编码器,还是这个问题.空载时加转速补偿干嘛

网友D(2007-07-04):
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

网友E:
是不是只能在一个方向旋转啊?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设置的问题.
要把给定和反馈设置正确.

网友F:
70是可逆的不!
转矩来回转换我见得多了,暴快容的就没见国了。
调传动3年了我没暴国电枢的快容。

网友G(2007-09-12):
编码器线路有干扰,检查线路屏蔽层接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