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fanuc PLC MODBUS 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7-05-16):
各位高手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MOX的PLC来采集GE-fanuc PLC的数据,MOXrtu作为从站(GE-fanuc PLC只有主卡),GE-fanuc PLC来写数据。
问题是:GE-fanuc PLC内部模拟量(real)是一个寄存器,而我的MOXrtu的modbus(标准)是两个寄存器。例如%R00250写入40001,40002,数据是错误的!
请教各位大虾能有办法处理吗??

网友A:
您可以用modbus指令读取数据到临时寄存器,再转移到R00250

网友B:
GE-fanuc PLC内部模拟量(real)占用两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