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用电另一家的电路里有电流

楼主(2007-05-16):
对门两家,电表箱在两家的中间墙上,暗装的,其中的一家电表零线的进线和出线压到了一个端钮上;另一家接线是按照那种常规的接法,即1、3进,2、4出。当第一家用电时另一家的电表出线有电流, 第二家要求电工尽快查处原因,她说当她家不用电时电表也转动,不 知能采用什么法子才能尽快找出问题之所在?

网友A:
第一家的电表的接线有问题

楼主:
可是第一家的电度表用电时也正常走动啊~

网友B:
把 第二家的电停下,看第一家有没有没有电的地方.

网友C:
邻居两家用电有下列情况:

1、各自独立,互不干扰,各自按规矩接线;
2、电度表各自按规矩接线,到出线进户后,甲用自己的零线和邻居乙家的火线用电,这样甲家用电自己的电度表不转乙家的电表转;两家用电,乙家掏钱!
3、乙家电度表火线、零线反接;甲家电度表按规矩接线,到出线进户后,甲用自己的零线和邻居乙家的火线用电,这样甲家用电自己的电度表不转乙家的电表也不转;甲家用电不掏钱!
4、3可部分电器偷电,部分电器用电,以蒙人耳目!
5、这就是毕庆民讲的,把乙家的电停下关掉,看甲家有没有有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