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频感应加热电源故障

楼主(2007-05-16):
我单位一台1250kw、500Hz晶闸管中频电源,近期出现故障,中频电源正常运行,但在倾倒铁水时,有时出现过压或过流保护,伴随有“嘭”的一声,中频电源自动停止,停电复位后,又可正常启动运行。此现象尤其发生在大功率时(800kw左右)。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2009-05-15):
我最近遇到的也是类似的问题!

我采用的是250kw的,在开启一段时间后,把功率拉到180~200kw时,就出现过流报警!

现在换过变压器,线路板,触发板,中频变压器,scr,但还是会出现过流!

之前使用是好的!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