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漏电保护器为什么总是跳

楼主(2007-05-16):
今天给10匹空调接电源,接好三根相线一根零线后,经检查没什么问题后进行送电,可是漏电保护器跳了,进行数次还是跳,把漏电保护器的负荷解除送电不跳,一带负荷就跳;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后把漏电保护器隔离后进行送电,一切正常!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零线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
空调电器接地电阻不够

网友B:
1、工作零线N进漏电开关,漏电开关后工作零线N不得重复接地;
2、保护零线PE不进漏电保护器,不能当工作零线用,只能保护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令小虾茅塞顿开!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暂时还没解决,不过看了刘志斌老师的论文后我想明白了!非常感谢楼上的师傅关心

网友D:
你用了额定电流是多大的漏电保护器,是否与空调的工作电流相匹配?

网友E:
刘工说的非常正确,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F:
漏电保护器与剩余电流保护器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B:
1、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是把电源进户线(三根相线L、工作零线N)的电流相加,若等于零,就说明没有漏电流;
2、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是把电源进户线(三根相线L、工作零线N)的电流相加,若不等于零,就说明有漏电流,而且进户线(三根相线L、工作零线N)的电流相加恰好等于漏电流;
3、它是利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求剩余支路电流的方法,检测漏电流,所以叫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
4、过去早年用的漏电保护器,有电压型和电流型,是直接检测漏电电压、漏电电流的保护器;

网友G(2007-07-11):
请问,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端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使用了就会跳闸。

网友H:
变频器产生的谐波等,与电容滤波等都被漏电保护器认为漏电

网友I:
杨举: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13:55:00
请问,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端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使用了就会跳闸。
不一定都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J:
如果使用的是不带零线的3极漏电开关,那肯定要跳!如果是带零线的4极漏电开关,请检查空调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