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工厂电气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求助: 我发现我们厂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电气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出现了电柜外部的电机运行指示灯在该电机未投入使用时出现虚亮经用万用表量过之后有100多伏的电压存在,我们电气柜体都已经接地,但是这种现象却一直存在,而且包括外部的操作柜上也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配电房的变压器接地和N是用的同一根线,不知是否是与这种情况有关?
我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有关工厂接地的问题,就是一般在新建一条生产线时一般的电气接地要做哪些工作,同时要满足哪些标准,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请教各位高人啦,给点建议也行啊,小弟先谢啦

网友A:
就近接地,要求接地电阻要小。电柜灯亮与电源污染 有关,谐泼和绝缘有关,还有感应电,测量时用模拟表。生产线长的多点接地,主要接地电阻4---10欧姆,如电器漏电人接触生产线后大部电流经接地线,人象并在接地体上的大电阻,流过电流很小。

网友B:
感应电,现在电子式都这样,老式的小变压器型就不这样.与接地没有关系.

网友C:
我记得一般电气设备的接地电阻应该小于0.4Ω啊!!否则就是接地不合格!

网友D:
把N线就近重复接地 电阻小于等于4欧

网友E:
你们电气柜接的是什么地,接保护接地,要远离变压器接地

网友F:
    同意李东升的观点.
    这和接地无关.
    你用的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的,阻抗高,电流小,寿命长,但周围有变频器或其它能产生高次谐波的设备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认为解决办法是更换指示灯的类型.

网友G:
给感应电提供一个泄放回路,并个阻容什么的也可以

网友H:
  “一般在新建一条生产线时一般的电气接地要做哪些工作,同时要满足哪些标准,请指教.”

1、新建一条生产线,其设计要国家有关规程、标准设计,按设计做就够了!
2、你自己应该搞清楚什么是:工作接地、重复接地、保护接地、保护接零、等电位连接、…

网友I:
就地做个接地侃侃
最好在加一个稳压器

网友J:
 感应电,现在电子式都这样,不会对人体有伤害,漏保也不动作,稍微有点接地就行,钉个半米的就行.

网友H:
   “电机运行指示灯在该电机未投入使用时出现虚亮经用万用表量过之后有100多伏的电压存在”

1、电机运行指示灯运行时亮,还是运行时灭!
2、它和电机接线有何关系?
3、如果它和电机并联,断电时电机绕组有余电!

楼主:
电机运行指示灯在运行的时候是量的,而出现虚量的时候是出现在这台电机不工作时如果有其他电机在工作的话,指示灯就会出现虚亮的情况,我这边的指示灯是并在接触器的电机输出线上的

楼主:
我用的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的,同时我们的电器柜的接地是跟变压器的N线接地是重复的

网友K:
你的灯接线错了.用接触器的一组辅助触点来带灯.

网友L:
一般接地线是主线直径的一半以上

网友M:
更好的指示灯,就会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想问一下这和变压器的保护接地和N线接地方式是否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该如何接地才行,谢谢

网友N:
你们的接地不是合理

一般高压一个
低压一接地

中间要距离50米以上的距离

强烈建议不要单相取电

网友O:
问题就出在N线与保护接地线共用上

网友P:
在灯上并上一个103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Q:
指示灯的控制电路是否有寄生回路,刚装好的电箱中有遇到过。

楼主:
那N线的接地和保护接地是分开接地为好,是吗?还要和厂房的接地分开是吗?
接地的时候是不是对土地的酸碱情况也要做好测试,我现在配电房那边的接地已经没法改变了,现在我们又要上新的生产线,我想请问一下,我能不能在这条线上重新做好接地来弥补一下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有就是有些调速器的给定信号会不会受这个影响而使我速度给定不是很稳定,因为我现在发现有的给定值有干扰,我现在有的是用PLC和变频器通讯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些是不是也会受接地不好影响.谢谢各位了

楼主:
能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R:
保护接零和工作零线分开,不能混用.

网友S:
不要信有那么多,是你的指示灯接线混乱,指示灯有串联回路, 感应电是要两根线并行很长才能亮起指示灯,

楼主:
对,我们的线是比较长,而且我发现在我将电机的接地线从接地端拿开后在接触一下接线端的螺丝的时候还发现有小火花,这是不是感应电引起的

网友K:
仔细的检查你的地线吧.你现在使用的地线并没有良好的接在"地"上.如果是真正的接在了地上,无论怎么感应都不会有电的.并且接地的设备都要单独的接到地点, 而不是串联接地.最要不的的.
  注意:当地线真正的接好后.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应该为绝对的0.而且任意两台设备外壳之间的电压都不应该超过1v.

网友T:
楼上说的好鼎鼎

楼主:
那就是并联接地啦,能提供一个较好的测量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