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红外测温外还有什么非接触测温方式?

楼主(2007-05-16):
我要测一种金属线的表面温度,但是红外测温仪不好用,因为金属线太细,温度太低(80摄氏度),并且金属表面有光亮。还有别的非接触测温的方法吗?

网友A:
金属线多细?

楼主:
直径1毫米到2毫米的铜线

网友B:
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C:
光谱。可以分析太阳表面温度呢。

楼主:
光,太阳表面是超高温啊

网友D(2012-12-12):
还是用热电偶吧,只要安装的没问题,产品质量没问题,不会出什么意外,还有要注意温度补偿

网友E(2013-01-13):
用比色温度计!比单色的辐射温度计更准确

网友F(2013-02-26):
用DL-X超小目标红外测温仪可以测!

西安德力自动化仪器生产

网友G:
看看测量环境和测量条件吧,如果是恒温环境条件下用同种材料缠绕在温度传感器上(传感器尽可能的细),放在被测铜线附近测量出来的应该是铜线温度,但是不确定啊,要看具体环境,比如温度波动大小,恒温时间长短等等,但是不确定啊,试试和你目前使用的方法比较看是否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