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米的距离用什么方式传送信号?

楼主(2007-05-16):
现场是6台皮带称,用PLC采集信号,现准备在500米的一台微机上显示皮带称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 问:1.以什么方式把PLC的信号传到微机比较可靠且价兼? 2.用什么变送器把称重传感器的信号传到PLC?

网友A:
电缆
皮带称应该有脉冲或电流输出

网友B:
1、用RS485通讯方式将PLC信号传到微机。
2、常规PLC能接受的信号是标准电压、电流和热电偶、热电阻

网友C:
一个4_20A的电流输出到PLC,就可以了,

网友D:
4~20mA信号,电缆

网友E:
远程I/O,就是价格贵点,不知跟电缆的价格比起来哪各更实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想用485更好一点吧,正好称重变送器有485通讯口。

网友F:
没搞明白。你的方案怎么会这样!!!

6台皮带秤,要做中央监控。皮带秤本身就有控制器(plc),控制器(plc)如果有外接RS485通讯口,直接用这个RS485总线连到中央监控室就可以了。
如果先速度慢,还可以搞现场总线,或者工业以太网,不过,这2个通讯都需要额外的转换器,成本增加了。
至于称重传感器,可采用变送器,输出标准信号进入plc,也可以采用通讯的方式。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使用西门子公司的s7-300系列PLC加上SIWAREX模块(称重模块),组成一套配料控制系统。

网友G:
建议方案如下:
1、称重传感器信号采集到plc
   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一般在0-20mv之间,专门定做一个变送器,输入0-20mv,输出4-20ma,直接进plc的模拟量模块
2、plc信号远传
   根据你说的情况,估计拉线的可能性比较小,再一个来线后,以后容易出现碰到现象,问题多的是。建议采用无线电台的方式,价格也不高,通讯速率在9600bps。
3、我们以前做的成熟的方案
   现场也需要观察流量,所以我们在现场没有用plc,直接用的是仪表,当时是3台皮带秤,仪表直接走的485总线,通过485电台传送的,至今运行稳定。我们是在焦化厂、化工厂、煤矿做过。

网友H:
称重传感器是一个由 4个应变片组成的电桥,每个电桥的电阻约为 600欧,用10V稳压电源加在桥2端,输出信号在0-20mv之间(称重传感器量程范围内),我公司有这样专门的8通道IO模块(含10V稳压电源及0-20mV放大电路),通过RS485可与计算机相连,  8通道IO模块+电源+控制箱 ,大概 3300元左右。 IO硬件详细介绍见: http://www.autoyx.com/IOAsm/02.htm 实物见下图:

网友I:
1.选用称重变送模块或称重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送到PLC.
2.PLC与微机的连接要看PLC如何通讯,选何种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