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卷机控制

楼主(2007-05-16):
有谁看过或用过台湾人的复卷机或分切机,机器能不能在按下非常停止时,机器在2、3秒内停止,并保持张力,不松料。知道的能不能指点一下,急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急

网友A:
按下急停后,大部分分切机复卷机张力都不能保持的.至少现在还没有用到过.分切复卷设备往往在按下停止按钮时具有保持张力的功能.否则急停的意义何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有个客户说台湾机器可以做到,在按下急停后机器在1、2秒内停止,并不会出现积料现象,我个人认为在按下急停按钮时机器是马上停止的

网友B:
我用过分切机,做过塑料薄膜的分切机的控制。用的是PLC控制伺服电机控制很小的张力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C:
按下非常停止时,机器在2、3秒内停止,并保持张力,不松料

如果真能实现,真够牛的,不过还是有些怀疑,造纸方面的下引纸复卷机车速比较高(一般600-3000米/分),要求张力比较大,如果真能实现,看来真得要重新拜师了。

网友D(2007-08-17):
完全可以的,只要把非常停止的按钮信号接入PLC,不做断电处理,只是让速度归零,然后张力为停止张力即可。我自制的复卷设备就有此项功能。

网友E:
可以做到

网友F:
可以啊。台湾的下引纸复卷机就没问题。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做复卷机系统高手多了你不知道啊?
没听说过三剑客吗???

网友G(2008-01-10):
各位老师   看你们上面说,按下急停后 张力难以保持恒定。那难以保持恒定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急速下降时的动态补偿难以控制吗

网友H:
我们是专业做线材,板材,冶金,造纸,电工机械,包装机械和印刷机械电控设计改造的专业公司,在国内已做过很多项目,有很好的业绩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并一级代理欧陆调速器和RKC温控表。上海南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司电话13681655029联系人.项目部吕悦.

网友I:
不可能吧,台湾人的水平这么牛,俺不行,俺们东北人都没这么牛呢,他们小台湾是吹牛皮吧,国外都做不到,几千米的速度你说停就停了。纯机械控制都很难做到,电气如果能做到,电流冲击有多大啊,呵呵

网友J(2008-03-10):
算算都知道在2,3秒能实现?用PLC可以实现,但时间要长得多.否则变频是受不了的,除非用直流或伺服

网友K:
这个好像是挺 难实现的

楼主(2009-02-12):
很久没有人看这个了1!!!11

网友L(2009-11-04):
复卷机运动中速度自动降下来,什么故障都没有显示,为什么?

楼主:
看一下牵引电机的速度是不是降下来了,可能米数到了或者卷径到了

网友M:
可以实现,只不过检品复卷机的速度可没有几千米/分,也就几百米/分。当然张力控制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关键是不积料,这是主要目的。

楼主(2010-04-29):
有没有人做过,介绍一下,急速下降的张力补偿还是其他方法,变频器能不能承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