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启动问题

楼主(2007-05-16):
    最近用过两台笔记本电脑装wincc,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激活运行项目时,一旦在计算机管理的启动选项中将“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勾选上后,就会在激活的途中卡住,然后就不动了。打开任务管理器察看的话,显示程序正常运行,并非未响应状态。但是激活的进度就是无法进行下去,只能用任务管理器强行中止。2个电脑全部都是这个毛病,卸载了重装也不行。其中一台电脑我干脆就把整个硬盘格掉,重装系统后,只安装了wincc和step7,这样就能正常激活了。莫非某些程序还会和wincc的那些启动项相冲突?请大家指教这是个什么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变量运行记录要有相应的驱动支持。若WinCC程序中未涉及这部分,则在项目激活的时候导致通不过而死机状态。处理很简单,把这个选项的兑钩去掉即可。

网友B:
装STEP7 的WinCC-Hotfix 试试

网友C:
我其中一台也出现此问题.
将“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勾选上后,就会在激活的80%途中卡住,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D:
wincc的版本一定要与操作系统符合西门子的规定。如果是xp sp2就一定要装wincc6.0sp3,如果装wincc6.0sp2就会出现上述症状,还有wincc工程目录的树形结构结构中一定不要有中文目录。

楼主:
to 一叶舟:
    我想不太可能是缺少驱动的原因。
    首先,在这两台机器上测试的程序是同一个程序。
    其次,可以正常运行的机器是那台硬盘全部格式化后只装了wincc和step7的那台,如果说要缺少驱动的话,我想没有道理一个新机器会比老机器多出什么驱动,更何况这两台机器都是用的同一个系统盘以及同一个wincc盘和step7盘安装的。
    再次,可以正常运行的那台机器,在重装之前也是不能运行变量记录系统的,当时因为有急用,所以迫于无奈才整个格掉重装的,之后就能运行了。

to  nysmds:
    我是用的sp2的xp,也确实用的是sp3的wincc,两台机器都一样,测试的程序也一样,所以我想也不可能是你说的原因导致目前的这种情况。

    前2天让一个同事把盘拿回去装,并测试。他的机器不是新机器新系统,但是装了wincc后可以正常激活变量记录系统。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是某一个应用程序导致了目前的这个情况。

网友E: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类问题,重装系统后就可以,估计是电脑装的软件太多,有些软件会引起冲突

楼主:
所以现在就是要搞清楚是哪个软件的问题,总不能每次都重装系统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
1.wincc程序所在的路径中不允许有任何中文字符,有的话就无法激活变量运行系统。
2.如果是从一台机器里将wincc程序拷贝到另一台机器里使用,那么在使用之前,最好用“开始--〉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DUPLICATER”来将拷贝过来的程序重新另存为一次,然后再使用那个另存为的程序。

网友F:
只要不拷贝归档数据就没问题。

网友G(2007-06-17):
收获不少,谢谢

网友H:
WINCC 的启动和 激活时间很长,要有点耐心.

网友I(2007-07-18):
如果钩选了报警记录的话也会出现上面的问题,除了楼主所说的两点,系统兼容真的也很重要。

网友J:
    收获很大,我正为不能激活烦恼,果然把变量运行记录取消后就能激活了!(报警运行记录也不能选)

网友K(2007-09-12):
以上说法都不对,我试过,有时行,有时不行,这次以上方法都不行,问题还没解决,有哪位专家出来解释一下,以免我们乱猜乱试,浪费时间

网友L:
少个补丁吧,

网友M:
把杀毒软件关了,试试,

网友N(2009-05-01):
我厂的二台华研620工控机,操作系统是2000sp3的用西门子wincc v5.1组态的,总是运行十多天就死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O:
有,比如杀毒软件、金山词霸、还有微软的防火墙都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