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路板维修实例

楼主(2007-05-16):
1.一台湾产变频电源,输入220VAC,输出0~300VAC,40~60Hz可调正弦波电压,用于小家电产品电压适应性的测试。故障是一上电变频电源的接触器就跳闸。该电源生产日期较早,
没有任何说明书。检查功率模块GTR基本正常,其它各电路板也与好机对换,故障一样,所以故障一定在反馈元件。电压反馈是通过一个220V/22V的变压器取得,然后通过电阻降压
加至运算放大器变换。电流反馈是通过一个互感器取得,输出电源线在互感器上绕了数圈,感应出随电流成正比的电压加至检测电路。当将检测电压的变压器输出断开时,通电后变频电源不跳闸,但调节一下控制电压大小的电位器,输出电压会迅速从0窜至400V,并有蜂鸣器报警,应该是过压报警了。用万用表量变压器输出电压,发现输出电压随输入按1
:10变化,符合得很好,所以百思不得其解。因220V/22V的变压器市面上不好找,所以找了一个220V/24V的变压器代替,通电后输出电压可以调节了,带上负载试机一切正常。以
前的变压器锈迹斑斑,分析可能有部分漏电从变压器初级传至次级,从而使变频电源表现异常。

2.北京产火花机功率输出板BEIJING-AGIE BMP-50,故障显示报电流过大,检查发现有一个功率管IRF640栅极与漏极之间的阻值偏小很多,已经击穿。并且电路板上有铜箔烧断,此
铜箔是特别做得较细代替保险使用的,所有功率管的总电流都经过此处铜箔,估计烧断后引出两点间的压差,主控制板才可判断过流故障。用户反映曾对此板维修过,更换过两只
IRF640,但使用不久又出现故障,所以寄过本公司详细地检查一下。对比用户更换的IRF640的电路板上原装的IRF640,发现顶端金属部位的色泽有较大差别,原装的呈黄铜色,而更换的是银白色,估计用户买了市面上的假货。如今市面上假货横行,尤其以电容与功率器件最多。为保万无一失,又检查了前级驱动部分的元件,没有发现异常,将损坏的及用户以前更换的IRF640用好的代替,试机,工作一直正常。
3.FANUC电脑锣床主轴伺服单元A06B-6044-H008控制板上4号和8号报警灯亮,对应的解释是“the current of DC link section is excessive", 将故障机器的伺服单元拆下接入相
同型号的好机器试机,故障一样,排除了电机短路原因。检查U、V、W三相GTR输出模块,发现有一模块的下桥部分击穿,而且这一个模块有曾经更换的痕迹。为何模块再次击穿?
分析有三种可能:1.前维修人员更换的模块质量欠佳;2.驱动前级有元件特性不好,使得驱动波形不良,使模块易损;3.前级有故障,以前的模块更换后又马上烧坏,维修者没有
深入检查,而用户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隐瞒了这个事实。个人觉得后两种情况的可能性大,于是用在线测试仪在线测试驱动部分相同电路元件特别是电容的VI曲线,结果发现有一个
电容与其它5个电容曲线不一样,椭圆曲线有些向右倾斜,取一个相同容量与耐压的红宝石电容更换,在线测试6个电容VI曲线一致,再将损坏的模块更换。试机后机器工作正常。
--------------------------------------------------------------
更多实例请访问:
http://www.quick-sine.com/

网友A:
仔细阅读,方能体验其维修知识与技能!

网友B:
    长见识了,电容以前没测量过VI曲线,集成电路测VI曲线较多.

网友C:
不断在学习,不断要求自己在进步……

楼主(2007-07-26):
一台半导体生产线上的流量控制仪器,用户反映所有的显示流量值比实际值要小,如设定10时显示0,设定20时显示13,设定25时显示21.检查模拟输入部分,从变送器输入的电流信号在此板上变换成电压信号,通过多路选择器芯片MPC801分时选择后加至16位ADC芯片ADS7805。因为所有值都下跌,故而故障应在公共电路部分,重点检查ADS7805的参考电压及相关元件有无损坏,当检查到与此芯片4脚5脚相连的一个2.2uF的钽电容时,用在线测试仪检测发现椭圆曲线有向右严重倾斜,表明此电容已经漏电,造成ADS7805参考电压不稳,从而使显示值偏小。
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case.asp?lanmuid=5&id=46

楼主:
一台玻璃生产线上使用的早期模拟AB伺服控制器,用户反映电机带动的工件位置先是超出指令给定的位置,然后又返回超出,如此往复抖动,给其它维修公司维修后,又出现电源报警,后拿至本公司维修。
初步判断机械刚性不够或电位器参数变化使得系统振荡幅度过大。用户反映换接另一个相同型号的控制器后没有问题,基本排除机械刚性的影响。用户又反复强调刹车不好。检查刹车部分电路,发现一个电压比较器LM339损坏,比较器第2脚不能输出正确的信号,更换LM339试机,伺服不能在指定的位置停下来,居然把链条都挣断了。后将伺服控制电路板拆下与好的电路板对比测试VI曲线,发现LM339的第二脚对地曲线不稳定,反复跳动,检查与第2脚相连的三极管驱动电路没有元件异常,与是将LM339由ST的牌子换成TI的牌子(ST的上面的标志有点模糊,怀疑买了假货,据说那些量大的芯片有很多假货,真是让人郁闷!),VI曲线居然一致了!重新试机,一切正常。

楼主:
一块玻璃生产线数据通讯板,用户编码器丢失数据,找其它维修公司修不好,拿到本公司维修。检查上面每一块IC都有检修过的痕迹,估计这些IC没有什么问题,检修者可能忽略了其它原因如可能的断线等,仔细用万用表进行通断检查,目力所及,并无发现断线,板上有一可调电阻,电路板上层焊盘被其本身遮挡,从其下层焊盘量测走线,果然可调电阻中心抽头与引线断开,拆下可调电阻,发现其下焊盘已经受腐蚀变色,与引出线断开。重新飞线连接,试机OK。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

学生!

网友D:
  VI曲线的确好用,但也只能测端口好坏,芯片内部好坏是测不出的,只因测试夹输出的是微弱电平。
  从楼主的维修实例来看,楼主是一个胆大心细的高工

楼主(2007-08-31):
一台约克中央空调控制系统,人机没有任何显示,将好的显示屏更换后还是如此,判定故障在主控制板上。测量各控制板上各数据线D0~D7的对地电阻,发现D7的对地电阻只有90多欧姆,其它有12KΩ左右,显然挂在D7总线上的芯片有短路现象,而挂在D7总线上的芯片有7个之多,怎样尽快确定故障芯片呢?我们知道,线路板上的走线也是有电阻的,电阻值与铜箔的厚度、线宽、材质有关,这个阻值很小,用一般的万用表测不出来,用毫欧表却可以测出。将挂在D7上的每一个芯片脚对地的阻值用毫欧表测试,当测得阻值最小的一个芯片脚时,则这个芯片就是D7短路的芯片。实测各芯片脚的对地电阻分别是97.25Ω、97.38Ω、97.45Ω、97.51Ω、97.46Ω、97.35Ω97.45Ω、97.43Ω取对应最小阻值97.25Ω的芯片lcx16245,将此芯片用热风吹下后,测D7对地阻值变为12KΩ左右,离线实测该芯片D7对其本身接地脚GND为90几欧姆,证实该芯片确实损坏。
    更换芯片lcx16245后,试用中央空调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E:
http://www.icpdf.com/
上面那个是元器件查询网,因为本人接触的元器件太少,所以只好通过网站查询来了解它的原理,可是这个网站查到的内容全是英文,不知道芯片及师傅有没有好的 IC查询网,发个给我 谢谢了

楼主:
上面那个是元器件查询网,因为本人接触的元器件太少,所以只好通过网站查询来了解它的原理,可是这个网站查到的内容全是英文,不知道芯片及师傅有没有好的 IC查询网,发个给我 谢谢了
-----------------------------------------------------------
装个金山词霸,有点英文基础的话,再联系自身的电子基础,还是可以看明白的。

楼主:
一台数控机床上的安川伺服驱动器报过流,检查发现驱动板上有三个SOT-89封装的贴片元件烧坏,找到一个好板,对应的元件可以看到代码但查不到型号,于是将对应的元件拆下,用万用表测量符合三极管的特点,再用晶体管测试仪测出其放大倍数和耐压,选择放大倍数和耐压基本相同的管子替换,试机OK
http://www.quick-sine.com/cn/case.asp

楼主(2007-11-26):
一台西门子贴片机的摄像头,没有图像显示,拆开以后发现摄像头内部电路有腐蚀痕迹。经测试,共有4只电阻、一只电感、两只电位器受腐蚀损坏,还有三处断线,将损坏元件更换,将断线处用导线连接,找相同的摄像头,将电位器调至与其位置大致相当。试机,有图像出来但很不清晰,继续检查发现有一0.1uF电容开路,此电容起旁路反馈交流信号作用,开路后会造成交流信号也有很强的负反馈,从而造成信号不强。更换此电容后摄像头工作正常。

网友F:
深入地学习.学习.还是学习

楼主:
一台西门子伺服电源无直流电压输出,检查发现有74系列的芯片短路损坏,继续检查发现更多的74芯片损坏,且都为击穿短路,据此分析:有高压串入5V电路,可能使连接5V的芯片全部损坏,继续检查与5V相连接的芯片,又找到一只光耦、两个二极管、一片AD转换芯片、一片EPROM损坏。找一台好机将EPROM程序读出,重新烧录一片EPROM芯片,将其它损坏元件也全部更换,试机后发现输出直流电压波动很大,约有70V以上的波动,无奈将所有元件又检查一遍,并无发现异常,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重新理清了一下思路:控制板上的AD转换器是否参考电压不稳?仔细检查发现更换后的AD转换器后缀字符有点不同,查看DATASHEET,发现其精度不如原装的,于是重新买一片跟原装一样参数的AD转换芯片,更换后试机,果然正常!

网友G:
少见的牛人,最佩服这等人,以前看别人维修基本是乱猜的,此人却有很深的电子理论功底。

楼主:
有一台老掉牙的安川变频器,上电报OV/UV,即母线电压高或低,通电万用表量电压正常,说明问题在电压检测电路,查线路又找不到明显的检测电路,电压检测当然与模拟电路有关,将三个运算放大器的周边电阻在线量了一遍,阻值正常。因变频器上有很多绝缘漆,量测不便,既然电阻没有坏,那可能运算放大器坏了,为了节省时间,将三个运算放大器全部换掉,试机再也不报OV/UV.

网友H:
芯片级维修果然厉害!有很深的电子理论功底,更有现实的实践!佩服!佩服!

网友I:
既然厉害,牛刀杀鸡,不亦快哉,那就去把王付水的那个钳形表修修!

楼主:
楼上:俺这里维修可是价钱不便宜的,给500元俺也修。否则还是拿到家电维修部去吧,那边维修的价格绝对便宜。

楼主:
一台西门子轴控制电路板,用户反映XYZ轴其中一轴出现问题,机器不能运行,拿到其他维修公司未能修好,送来本公司维修。用在线测试仪对比三路各节点曲线完全一样。分析电路板上数字部分是5V供电,模拟部分是±15V供电,接好各部分电源,电源接通后,只见开始时XYZ三轴电路指示LED按相同的规律闪烁,但一会儿后中间部分的指示灯有一个绿色LED不亮,顺此绿色LED检查,发现信号是从某一轴电路的FPGA芯片出来的,通电后无意中用手指按压此芯片,绿色LED又亮起,遂将此芯片密集管脚用烙铁重新补焊一下,再通电试机,三路指示LED状态完全一致。拿给用户试机,一切正常!

楼主:
一部港口码头使用的无线手持终端,用户反映接收不到信号,有一个好的终端做对比,按先后顺序首先对端子脚VI曲线对比,然后对芯片脚作对比,最后对其它节点做对比。在对芯片脚作对比时,发现有一个脚有微小差异,好机的一脚对地呈小电容特性,坏机却是电阻特性,循此脚检查,发现坏机上一只10nF的小贴片电容两端有260Ω电阻,而好机此处电容两端是180kΩ,拆下此电容,万用表测量容量又完全正常,也无短路,VI曲线也正常,在电容取下的情况下再量电路板上电容位置的电阻为180kΩ正常,认为是电容下面污物引起的短路,又查此芯片脚,是一个积分输入,确认信号的好坏与此电容有直接关系。另将电容下面的电路板部分用棉签沾无水酒精清洗,重找一个相同贴片电容焊好。用户试机正常。

楼主(2008-01-15):
一台indramat DDS 2.1-W025-D 伺服控制器,主控板H1数码管无显示,sercos板上H2数码管显示“5”,查手册解释为“General hardware error”,其它维修公司未修好,送来快诚科技公司维修。查主控制板上电源,发现5V主电源是由PWM电源稳压控制芯片L4972提供,在输入端接入12V电压,万用表测量输出有5.1V电压基本正常,但用示波器测量时有约1.1V的纹波,已经远远超出芯片正常工作范围。有纹波说明电源滤波不良,检查输出端的两个470uF/16V电容,用在线测试仪测试,发现VI曲线已经倾斜严重,表明电容有漏电。更换两个电容,L4972输入端加12V电压,主控板H1数码管已经有数字显示,说明程序已经跑起来了。交用户试机,机器工作正常。

楼主:
三菱FR-A024-S1.5EC老式变频器一台,ALARM灯亮,变频器不能运行。发现三线风扇没有转动,将风扇叶轮拆下,清除积尘,在轴上加WD-40润滑油。通电风扇转动,报警消失,运转正常。

台达SFD-B 3.7KW变频器,显示“GFF”,通电检查三个霍尔,发现有一个霍尔第一脚输出-12.6V电压,其它两个为-0.05V电压。因霍尔不好拆卸,故将输出信号加到运放输入的脚对GND短接,屏蔽此检测信号,运行变频器约5分钟,又报“GFF”,检查发现另一个霍尔输出电压很不稳定,因用户急需生产,故将三路输入运放的信号全部对地短接,使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等空闲时再将霍尔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