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实现HMI的双机热备冗余?

楼主(2007-05-17):
Intouch怎样实现 双机热备?
我看到了Alarm Hot backup,
是这个吗?能实现冗余吗?能实现数据同步吗?能同步历史数据吗?

楼主:
当然是指Intouch 自己的热备冗余了,

我的 主要意思是能否实现 Intouch 历史数据的同步?

DengLP 老大在不在?

网友A:
Alarm Hot backup
报警数据库热备。
过程数据库本身就可以热备。

楼主:
过程数据库本身就可以热备?
怎么个热备法?

假设A与B 互为热备,A主B从,
8.1 A死机,B切换为主,
8.4 A修复上线,设自己为从,
但是 A如何实现8.1-8.4的数据自动从B复制过来,

这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网友B(2007-10-28):
To:  展翅飞翔
有些产品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只是用脚本想实现这功能,如果您是寻找一些工控软件本身就有这个标准功能的,我可以介绍GENESIS32“创世纪32”,它支持OPC DA、A/E、HDA冗余!

楼主:
关键是 IAS 平台 太贵,InSQL也不是 廉价货。呵呵

网友B(2007-12-31):
GENESIS32 支持 OPC DA、OPC A/E和OPC HDA冗余,历史报警、历史事故和历史曲线都可以自动同步!是目前唯一的OPC核心软件支持OPC DA、OPC A/E和OPC HDA冗余。价钱不算贵!

网友C(2012-12-10):
利用HMI功能来做双机热备,都是不太成熟的,问题就在于历史数据的补回,目前还没有一间组态软件公司可以做到无扰切换,所以我觉得借助第三方软件还是不错的选择,例如可以选择Marathon FT软件,其容错率可以高达99.999%,如果预算在10W左右,完全可以考虑Marathon解决方案,使用Marathon软件并不需要两台计算机都有HMI软件的授权,而仅需要一台计算机授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