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S7-300送电的操作步骤

楼主(2007-05-17):
各位西门子PLC爱好者,我有一套全新的S7-300实验装置。CPU为315-2DP,带存储卡的,有电源模板,输入输出信号模板,即将准备送电了。第一步:先调试一下最简单的点动开关程序,目的是为了检查输入及输出信号能否在PLC内执行,能否介绍一下具体的步骤是怎样的,另外,在OB1块下最大限度能够编多大的程序?新手上路,还往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兄弟,找个资料看看,马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B:
送电前,只要检查电源模板有无短路,输入电压是否正确。前端连接器(I/O点接线的那里有L和M)的电压也要正确
没问题就可以送电。
调试把硬件组态和程序下载到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