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差压 与流量

楼主(2007-05-17):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用差压变送器 是ABB的 量程上限 40KPa,量程下限 -40KPa,量程0.4-40KPa,输出是4-20mA,请问一下 我怎样将这个信号变成流量信号(我听说还要用到开方函数,但是一点都不明白),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不太会在这里贴公式
速度=系数*根号下 密度分之2*差压
然后速度和流量的关系你清楚吧
QQ11190424

网友B:
W = kd * sqrt(2 * delP / ro)
delP;压差
ro: 密度

网友C:
简言之,流量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而差变的输出电流与差压成正比,须经过开方运算才能得到流量.但是,也有流量变送器其中包含开方电路(不多见).

网友D:
后面加个流量积算仪,一般的流量积算仪都带开方的,然后把节流元件,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对应,再把节流元件的计算流量与积算仪的对应,积算仪再开方显示的数字就是流量数值了

楼主:
谢谢以上回帖的各位
我的变送器用的是ABB的 里面有开方函数
假如我在变送器中已经用过开放函数了
我在程序中应该怎样做才能将流量 或是速度换算出来呢(给个公式)

网友C:
您昨天说ABB我就猜到是流量变送器,其输出与流量成正比即Q=KI(I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