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的定位问题

楼主(2007-05-17):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日系带电池的绝对值编码器是否要定零位,若需要,有什么方法去判断这零位.

网友A:
看你用在哪里,如果跟另一个物体有初始位置关系要求,则需要将编码器零位与目标位置对齐;如果无要求,就用绝对值编码器的数值零做零位不就可以了。
另外,有不少绝对式编码器具有位置预置功能,可以在明确物理定位关系后,通过预置,将编码器的当前码值预置为零位。如果没有该功能就仔细读码值,慢慢调吧。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