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机代替直流电机的换算方法

楼主(2007-05-17):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事情,我公司以前很多设备使用直流电机,现想用交流变频来代用以前的直流电机来控制机器设备。例:有一台30千瓦440伏1500转的直流电机该用多大的交流变频电机来代用。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交流变频来代用直流电机要多考虑低速时力距问题.

网友B:
调速吗?
不调的话就用30KW的就行了

楼主:
楼楼师傅你好:我是需要调速的

网友C:
功率相近或放大1档,选用高启动转矩型交流异步电机,转速按相近原则选用;对于低速转矩要求高的场合,配套变频器必须选用矢量控制模式..对于4象限运行的工况变频器必须设制动单元系统..

网友D:
学习了!楼上的说的很好。

网友E:
用同等功率的交流电机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F:
想用交流变频调速来代替以前的直流电机来控制机器设备。有一台30千瓦440伏1500转的直流电机该用多大的交流变频电机来代用呢?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参数,你并没有说明:1、就是电机的转矩,2、机座尺寸。
如果你原来的直流电机常常工作在低转速状态,那要用变频调速来代替的话就不一定合适了。
如果以上情况可以忽略的话,应该可以用一台30KW、四极交流电机来代替,变频调整控制器选型就比较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