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日期比较及时间控制问题,急!

楼主(2007-05-17):
小弟初次使用S7300,遇到如下问题还望高手指点.
   1.根据PLC系统时间,当其在某一时间段如(11-25至03-22)则进入冬天程序控制,否则为夏天控制.请问如何进行以上判断及操作?
   2.有三台电机为循环控制,如昨天运行1#机,则今天运行2#机,明天运行3#机,后天又运行1#机,如此反复.但用定时器最多满足不了定时要求.问要实现以上功能该如何编程序?
  谢谢!急!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好像可以用读取时钟指令来读取当前日期作为比较判      断来实现.
第二个问题:用S7-GRAPH(顺控)应该很容易做到.

网友B:
第一个可用SET_CLK(SFC0)和READ_CLK(SFC1)实现。
第二个的方法应该很多,逻辑也很简单。

网友C:
第二个题目用计时器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D: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第一个一样,通过读取时间日期并比较,如果不是同一天,则将输出点移位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意楼上啊,方法很多,第一个可用SET_CLK(SFC0)和READ_CLK(SFC1)实现。
第二个的方法应该很多,逻辑也很简单。这个用的多啊,也容易操作啊

网友F:
第一个:比较当前时间;
第二个:可以同第一个,也可以计时器×计数器;

网友G:
我说一下第二个问题的思路:读取当前的日期,取日数值存到VB中,然后做除法运算(除3,即除你的电机数)求余数,记住余数存放VB的位置,比较余数跟0、1、2的关系,
=0,驱动1#电机;
=1,驱动2#电机;
=2,驱动3#电机;
、、、、、、、
【注意】电机机械、电气互锁
不用循环,不用移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但用SET_CLK(SFC0)和READ_CLK(SFC1)的数据类型都为DT。其包括年\月\日\时\分\秒,而我想每年的某一时间段如(11-25至03-22)则进入冬天程序控制,否则为夏天控制.其中只需要判断比较月\日就行,请问如何提取月\日及进行以上判断及操作?谢谢!

网友H:
第一个问题,读取当前时间进行比较,启动相应程序

第二个问题,取出当前日期存入MB1,同时置位M0.1,启动M1
M0.1的上升沿(必须用边沿触发)将MB1送入MB2
一直比较MB1和MB2,如相等,M1继续运行;
如不相等,加上M0.1置位M0.2,同时复位M0.1,启动M2
同理,在M0.2接通时,如果数据不等,置位M0.3,同时复位M0.2启动M3
同理,在M0.3接通时,如果数据不等,置位M0.1,同时复位M0.3启动M1

注意:MB1送入MB2的条件必须使用边沿,否则MB1和Mb2总是相等,无法比较

楼主:
谢谢老工控的解答,第一个问题还不是很明白,尤其是如何提取READ_CLK(SFC1)读出数据中的月\日,希望详解,谢谢!

网友I:
你看一下READ_CLK(SFC1)的在线帮助.在LAD编辑器里,找到系统功能的程序块里选中SFC1,而后点击F1键就会跳出在线帮助

网友H:
用SFC0设置时间,SFC1读出时间进行比较。方法如下:
  1、建立一共享数据块,比如DB1,SYMBOLS设为AA(DB1和AA可以任意设定,在此只是举例)
  2、打开数据块DB1,进行变量声明:(第1个字由系统占用,我们从第2个字开始)在NAME栏中声明名称为DW2,TYPE栏中声明变量类型为“DATE_AND_TIME”,初始值自动生成。同样在声明DW10。每个变量占用8个字节,分别代表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3、在OB1里调用DB1
  4、设定时间:调用SFC0,在PDT端输入“AA”.DW2,在RET_VAL端输入一个字,比如MW100
  5、读出时间:调用SFC1,在CDT端输入“AA”.DW10,在RET_VAL端输入一个字,比如MW102
  6、在DB1中,自DB1.DBW2到DB1.DBW9存放须设定的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的值;自DB1.DBW10到DB1.DBW17存放实际的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的值;
  7、比较DB1.DBW10到DB1.DBW17的值和你需要的值,进行你的比较操作。

  说明:STEP7中有这方面的介绍,大致是在OB1里面进行变量声明,进行时间的设定和取出,由于取出的值不能直接应用,再通过FC6、7、8等转换出来,我觉得很麻烦,因此应用如上方法实现。

具体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1603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去试试!

网友J:
我的建议是:
一、有人参与非24小时连续运行
1、搞个选择开关,分为“冬天”、“夏天”两位
2、还是搞个选择开关,让工人每天开机时拨一下。
二、无人值守24小时连续运行
1、还是建议用:选择开关,分为“冬天”、“夏天”两位,因为每年跑两次不算麻烦,还安全可靠,
2、首先了解清楚每天的时间界限,如要求不高,可用“老工控”的方法,如果要求高就要用外部同步标准时间来控制,具体的比较简单

网友K:
同意NEWBRIDGE的说法,我感觉这种方法比较可靠,而且这方法和现场工艺能够结合在一起,当然如果是现场工艺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老工控这位朋友的作法很可取,相当好。

网友L:
你用计数器和定时器合用,随便哪个时期的时间,都能很好的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M:
我同意大家的思路

网友N:
第二个问题,取出当前日期存入MB1,同时置位M0.1,启动M1
M0.1的上升沿(必须用边沿触发)将MB1送入MB2
一直比较MB1和MB2,如相等,M1继续运行;
如不相等,加上M0.1置位M0.2,同时复位M0.1,启动M2
同理,在M0.2接通时,如果数据不等,置位M0.3,同时复位M0.2启动M3
同理,在M0.3接通时,如果数据不等,置位M0.1,同时复位M0.3启动M1

注意:MB1送入MB2的条件必须使用边沿,否则MB1和Mb2总是相等,无法比较

请问老工控:
1.如何取出当前日期存入MB1,当前日期格式是怎样的?
2.(必须用边沿触发),这个对应的指令是什么?
3.老工控能不能抽点时间把上面文字描述的转化为语句表贴出来,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一下

非常感谢!
永远支持老工控!

网友H:
1、当前日期和时间为“DATE_AND_TIME”,你按上面的步骤去做,就会把时间格式转化为数据格式读出来
2、边沿触发就是上升沿,是最基本的指令,请看一下指令表
3、其实程序本身不是这里的重点,重点是要进行变量声明,将时间取出

网友O:
人机上做一个选择开关就好了

网友O:
分钟脉冲计数,计数够一天,转换电机,可做一个仿步进小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O:
1.根据PLC系统时间,当其在某一时间段如(11-25至03-22)则进入冬天程序控制,否则为夏天控制.请问如何进行以上判断及操作?
冬天和夏天的差别主要不在日期,主要在天气,所以人工转换就好了

网友O:
2.有三台电机为循环控制,如昨天运行1#机,则今天运行2#机,明天运行3#机,后天又运行1#机,如此反复.但用定时器最多满足不了定时要求.问要实现以上功能该如何编程序?
我想主要目的是让三台电机轮休,一般控制即可,

网友A:
用CFC最容易了

网友P:
老工控真是好人啊

网友Q(2007-06-19):
没做过这个要求的系统

网友R(2007-10-31):
老工控你好:如果我想在程序中做出每天的某一段时间开泵(为了避峰填谷节能要求),是不是可以用sfc0读出系统时间,只比较时、分、秒那几个字节就行了?还有老兄能给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所占字节分布情况吗

网友H:
1、用SFC1读出系统时间
2、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分配在连续的字节中(每个字节占8位)

网友S:
    1、用SFC1读出系统时间
2、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分配在连续的字节中(每个字节占8位)不过是BCD码

网友T:
那如何修改PLC的内部时间呢?

网友H:
用SFC0设置时间

网友U:
我曾在自助资料库中上传过一个读取系统时间的实例程序,具体地址忘了,不过可以到那里搜索一下!

网友V(2008-10-24):
具体怎么用的呀

?

网友W(2008-12-17):
对:天天看书不烦 关于第一个问题:好像可以用读取时钟指令来读取当前日期作为比较判      断来实现.
第二个问题:用S7-GRAPH(顺控)应该很容易做到.
内容的回复:

网友R: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通过SFC1读出系统时间,放在某一个DB块内(例如db2)。然后将DB2.DBB2和DB2.DBB3中存放的月、日的数值转换成整数在进行比较。

第二个问题:我倾向于取余这种做法

网友W:
给个详细的例程,希望大家能够参考指正:

1。建立一个数据块,如DB331 (DATE_AND_TIME)

名称                      类型                               初始值                                      注释

READ_TIME       DATE_AND_TIME       DT#90-1-1-0:0:0.000             读取PLC实际日期

2。编写程序,调用系统功能SFC1

CALL "READ_CLK" //系统功能SFC1
RET_VAL:=MW55 //可以任意填写
CDT :="DATE_AND_TIME".READ_TIME //建立的DB块
A(
L DB331.DBB 0 //PLC内部实际的年份
L B#16#8 //比如等于2008年时
==I
)
A(
L DB331.DBB 1 //PLC内部实际的月份
L B#16#12 //比如等于12月时
==I
)
A(
L DB331.DBB 2 //PLC内部实际的日
L B#16#17 //比如等于17号
==I
)
A(
L DB331.DBB 3 //PLC内部实际的小时
L B#16#15 //比如等于下午3点时
==I
)
A(
L DB331.DBB 4 //PLC内部实际的分钟
L B#16#45//比如等于45分时
==I
)
A(
L DB331.DBB 5 //PLC内部实际的秒种
L B#16#0 //比如等于0秒
==I
)
S  M 59.0 //所以当PLC内部日期等于2008年12月17日15时45分0秒时,M59.0置位。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啊,用系统时间来做啊

网友X:
感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感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Z(2009-12-10):
sfc0和SFC1的程序如何写

网友Z:
DB2.DBB2的数值如何转换成整数

网友Z:
DB2.DBB2的数值转换成整数这个问题已解决,用MOVE,再用BCD-I即可

网友AA:
调用SFC1程序,可读取时间。之后在SCL中(编写方便)将时间划分时、分,甚至秒,读取时间后给个输出就可以啦!

网友AB(2010-07-29):
。。。。。。。。。。有这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