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0快速调试电机参数过程的一些解释?

楼主(2007-05-17):
    关于MM440快速调试电机参数过程的一些解释 除非是西门子制造的标准 4极电机,否则就需要进行快速调试P0010=1。 在快速调试中,输入电机的各个铭牌参数,首先以P1910=0P3900=1结束快速调试。其结果是重新计算并改写了电机参数P0300-P396的内容。这些计算结果完全是根据你输入的铭牌参数通过电机数学模型得到的,这些数值是将会参与运行时刻的实际控制的。但是,有些数值不是正确的实际值,仅仅是按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例如:电缆电阻P0352等,最好实际测量后输入。 因此,需要通过P1910=1进行自动测定得到实际值。输入P1910=1启动变频器。变频器自动对每一相检测(电机不会转动)并且将测试的每相结果保存到r1912[0,1,2]-r1915,也就是定子电阻(U、V、W相)、时间常数、电感等等。同时也修改了上面按模型计算的结果。这样使控制更能接近真实。 通过以上调试还没有得到磁化曲线(不同磁化电流下的磁通值)。默认的磁化曲线是线性的,P0362-P0369一一对应,也就是说磁通不会饱和(这得是非常好的定子材料)。所以还要做P1910=3启动变频器后,变频器对每一相进行测试,将测得的电感结果写入r1916-r1919,同时改写参数P0362-P0369得到一个弯曲的、参与实际控制的磁化曲线。你可以多做几次(直到失败,结果就真实了)。 通过以上调试建立了比较接近实际的电机模型。当控制采用非V/f控制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模型。 注:有时怀疑电机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P1910=2(仅仅将值写入r1912-r1915不会写到P3xx中),启动变频器,自检电机每相定子绕组,通过检查r1912[012]对照P3xx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 有了以上的调试,才可以进行如P1300=20等等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