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三菱QJ71C24N-R4与Pro-face触摸屏连接求救

楼主(2007-05-17):
三菱QJ71C24N-R4与Pro-face触摸屏连接求救:我现在使用三菱QJ71C24N-R4模块与Pro-face触摸屏进行连接,设置好QJ71C24N-R4软开关和触摸屏的通信协议设置,但两者无法进行通信,求各位高手帮助。E-Mail:yifeihu_82@163.com 谢谢

网友A(2007-08-17):
1。通讯协议选的是什么?
2。通讯电缆是否正确?
3。通讯参数是否正确?
4。PLC内存是否清空并重新传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