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和零线、地线

楼主(2007-05-17):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如果二相电源接了用电器的话,那么就有电流从电线中流过
一般的感觉火线带了电,是因为如果人接触(包括一些间接接触)了火线,一部分的电流就从人的身体中经过了,就好比本来一个水管子,从中间有分了一个水龙头了。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零线和地线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沅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网友A:
没听过摸电炉子也能打人啊

网友B: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我没见过~~这个电容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C:
各位L是代表火线,N是代表零线吧?不怕笑话,初学者。

网友C: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为什么要接一个高耐压电容?七隔离作用吗?不接行吗?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电气电子学徒在 2007-6-3 17:17:00 发表的内容: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为什么要接一个高耐压电容?七…
--------------------------------------------------------------------------------------------
应该是寄生电容吧,而不是另外接上去的电容

网友E:
顶一下,明确一下基本概念,时间长了都忘了。

网友F(2007-06-16):
火、零、地三者的确不一样

网友G: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一般在电源的输入滤波电路中有这样的电容,目的是为了滤除差模干扰。

网友H:
火线与零线用天通过工作电流,而地线起保护作用的,正常工作时没有电流通过,当电器故障时,若火线不小心碰到外壳,电流就从地线流出,保护动作,此时电器外壳电位很低,保护了人身安全

网友I:
啊呀 咱们常用的三芯电缆是不是就是火零地呀

网友I: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是零线的对地电容吗?

网友J(2007-07-19):
还可以的啦!!

网友K(2007-12-26):
零线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也就是说零线(或者说中性线)是不带电的,如果真的带电的话,那就是零线断线(也可说成和火线串成一起形成“零点飘移”状况)。

网友L:
零线带电吗?

网友L:
要是与电势绝对零点间都没有电势差,怎么说明是有电的呢

网友M:
所谓有电,一是指有电势存在,二是指有电流经过.火线有电势或是电压(对零线),当火线与其它低电势导体接触时,由于存在电势差,其间便会产生电流;零线电势为零,单与其它没电势导体接触不会产生电流;当火线通过设备与零线接通并与电源构成一个回路时,火线与零线中就有相同大小的电流在通过,此时你去碰零线也会"触"电喔.

网友N(2009-05-12):
为什么零线悬空为火线

网友O: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这个不明白,还请楼主祥解?

 39楼的兄弟 不错 顶下

41楼的看下39楼的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P:
基本知识要牢牢掌握

网友Q:
现在搞清楚了,上学的时候老混淆。

网友R(2010-01-10):
希望多发这些基础文章!!!

网友S: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这个不明白,还请楼主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