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

楼主(2007-05-17):
一、什么是减速机
减速机是一种动力传达机构,利用齿轮的速度转换器,将马达的回转数减速到所要的回转数,并得到较大转矩的机构。
二、减速机的作用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器额定扭矩。
2) 速同時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惯量数值。
二、 减速机的种类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
三、 常见减速机的种类
1)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反向自锁功能,可以有较大的减速比,输入轴和输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也不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一般体积较大,传动效率不高,精度不高。
2) 谐波减速器的谐波传动是利用柔性元件可控的弹性变形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体积不大、精度很高,但缺点是柔轮寿命有限、不耐冲击,刚性与金属件相比较差。输入转速不能太高。
3) 行星减速器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回程间隙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很长,额定输出扭矩可以做的很大。但价格略贵。
性能比较:
     蜗轮蜗杆减速器 谐波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
体积     大            小          小
背隙     低            高          高
刚性     高            中          低
寿命     中            短          长
效率     低            高          高
输入转速 3000以上    2000以下    2000以下

网友:
如果能提高变频器的输出扭矩,就可以省下减速机了

网友A:
但电机低速运转发热问题不好解决,我这里就出现电机被烧坏的问题。

网友B(2008-09-05):
这样看看  应该是行星减速器比较好啦!!!!

网友C(2009-04-14):
行星的是比较好,可是也比较贵吧~~吼吼

网友D(2009-09-24):
个人觉得,不甚明了!!在论坛里头发帖子就不要说得文绉绉的嘛,通俗一点,带点自己的发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