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及很多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17):
我正在使用PMAC做一个简单的三坐标机床,使用IPC+PMAC方式,现在有很多困惑请问:
1.二轴联动和三轴联动如何通过调试电机和pid参数达到最佳?有人说单独调各轴,最后将最小参数者当三轴共有参数,对不对?
2.调节pmac参数时如何测定速度加速度曲线?使用什么设备和软件,步骤是什么?
3.回零后如何设定坐标系,例如永进等商品机床可以设置很多坐标系。 请刘大师和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A:
楼主所问的问题都不是PMAC直接相关的问题,而是机床的问题。
1.多轴联动下,调各轴PID的目的,在于使各轴的响应基本一致,因而将最差的响应作为三轴共有参数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2.速度加速度曲线是规划出来的,而不是设定的。可设定的是加减速能力和速度(阶跃)响应特性。至于测试,看你想测到什么地步,高要求的,激光干涉仪加专用测量软件;要求不高的,就拿PMAC卡的反馈接口数据自检测好了。
3.取决于你的系统设计,只要绝对坐标系定了,想要多少个相对坐标系,或工件坐标系都可以,只要你愿意提供,自己理得清其间的关系。

网友B:
二轴联动和三轴联动如何通过调试电机和pid参数达到最佳?有人说单独调各轴,最后将最小参数者当三轴共有参数,对不对?
“单独调各轴”是没错,但是“最后将最小参数者当三轴共有参数”就是完全没谱的说法了,各轴的负载、电机多半完全不一样,怎么可以“共有”参数?

网友C(2007-06-21):
1。刘老师说的很正确,每个轴的PID都是单独调节。
2。PMAC有相关的软件测定速度和加速度曲线。
3。坐标系在轴定义时就可以设定。

网友D(2007-10-09):
1.各轴都有各自的pid参数,pmac提供各轴pid参数i变量。

2.PMAC本身提供了调节PID参数的软件PmacTuningPro,通过采集到系统的各种响应特性曲线来改变比例、积分、微分参数而获得最好的闭环稳态特性和改变速度前馈增益、加速度前馈增益来获得最小的跟随误差

网友A:
PMAC有上述功能很好,但能否真的做到“最好”则很难说。

网友E:
哈哈哈哈
PMAC 是好东西可是有谁能把它的功能用到位呢

网友A:
PMAC作为通用运控卡,功能冗余过大,即使有人想用到位,又真的有必要完全用到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