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上/下载问题

楼主(2007-05-17):
我想问安装完触摸屏的USB驱动后,上/下载程序时出现USB can not connect 2=IIIUSB_Open()_WDU_init Error这个提示,是什么问题?我想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呀,怎么解决呀?

网友A:
请问使用哪个版本的软件?1.05.74开始的软件对USB的驱动做了升级,绝大多数(90%)可以稳定使用。

楼主:
我的就是1.05.74的,现在这个问题同事帮忙解决了,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弄好的,(因为开始我也试过几次重新安装人机的USB驱动,可是就是连不上,但同事说他也就是重新安装了USB的驱动就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问王乃全,触摸屏和PLC用232通讯是不是就只能用默认的9600的波特率呀?如果想提高通讯波特率,是不是得选用COM2 RS485,而且与PLC通讯得由原来的9针口改到PLC的485口,不能用原来的现成的232的通讯线了,得重新自己做一条??

楼主:
我做了一条COM2的RS485的线(就是将2,3短接一起接+,1,4短接一起接-)与PLC的485口连接,然后人机站号0,PLC站号1,通讯格式都设置的是19200,7,E,1但是仍然通讯不上,提示
Communication error 2
com 2 station 1
Read D* error
Receive Unknow Code
是不是线不对呀?还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B:
通讯线接的没错,看来是设置错误

楼主:
设置哪里有错误呀,我人机和PLC的通讯格式设置的是一样的.

网友C(2007-08-22):
我用的是1.05.76也同样是通讯错误,好象与正版XP不兼容,哪位有高见,指点一下.

网友B:
不会吧,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正版操作系统。
还有,你的通讯错误是不能下载吗?人机接上电脑时,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好解决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不能用19200的波特率,改成9600的就没问题了.但是想要提高波特率就不行了.